[其他] 今天收的电子零件坛友看看是什么,我用3V的电压点不亮

楼主(2023-01-01):
今天收的电子零件坛友看看是什么,我用3V的电压点不亮。

网友:
看样子是插在哪里的led灯珠,3v点不亮有可能自带限流功能,继续加电压到有电流通过灯珠就会亮了,或者已经正常点亮了,不过光谱在眼睛感觉区域之外如红外光?

网友:
加压时有没有电流?

网友A:
看样子是立式 10瓦 ac110v 低频 氮化镓 大功率面接触型led,
AC LED 突破传统,改变未来! 110V/220V交流电直接驱动,寿命长达3万小时以上. 用AC LED,从此告别变压器和整流器,降低应用成本,真正实现LED长寿命照明新时代. 相关技术资料1.全球首创交流电热插拔LED技术;2. 获得美国R&D100大科技研发奖;
3. 通过UL,CE,TUV,SGS等国际认证;
4. 台湾工研院多项国际专利技术授权;
5. 超低热阻,Rthj-c:3℃/W,
6. 超低光衰减:20000小时小于5%. 应用领域:球泡灯,射灯,筒灯,小夜灯,台灯等家用和商业照明灯具

网友:
3v不够上5v,一路上到220

网友:
用恒流电源,限制电流,调整电压尝试一下。

网友:
用指针万用表10K档测试一下,如果是LED它就会亮。

网友:
插220会不会爆

网友:
牛货,做灯简单了

网友:
好东西,你要发财了老哥

网友:
第一张图看成轻触按键了

网友:
两插脚的宽度不同,应是有极性元件。

网友:
这货还真是第一次见,不知道用在哪里的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了,开始我以为是安全防护用红外线管。

楼主:
我用10瓦灯泡限电流接220变110V交流点亮了,真的是LED灯,谢谢你们了。

楼主:
另一个色温高些大概5000K,这种110V亮度很低不发热,不知道是不是要接22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立式 10瓦 ac110v 低频 氮化镓 大功率面接触型led,
AC LED 突破传统,改变未来! 110V/220V交流电直 ...

直接用交流电会有频闪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交流电会有频闪的吧

新技术,搞不懂,估计屏闪解决了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10瓦灯泡限电流110V交流点亮了,真的是LED灯,谢谢你们了。

这种接上110V很快发热,只敢试十几秒,大概3500K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一个色温高些大概5000K

这种110V亮度很低不发热,不知道是不是要接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