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INISO蓝牙键盘拆解 看看能不能改成2.4G

楼主(2023-01-01):
名创优品 蓝牙键盘不能进bios,拆开看看能不能改成2.4G的或者改有线,一圈卡扣,手慢慢掰开,打开后发现没法改,无功而返。

网友:
换个新的吧!

网友:
无线改有线很困难

网友A:
这个费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费电吗

不费电,用的充电电池,7#电池,没关过蓝牙开关,3个月肯定没问题,休眠的快,几分钟不用就休眠了。

网友:
我个人建议是不值得折腾
咸鱼直接买个更好的,可能都不需要50块钱
你时间精力比这个值钱

网友:
随便捡个键盘设置bios一下

网友B:
键盘看着还不 错,不好修就换个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盘看着还不 错,不好修就换个新的吧

没坏,只是不能进bios,只能进系统后用

网友:
键盘不是那么好改的,基本上需要换完才行

网友:
工程量大,改了划不来

网友:
改起来大工程了

网友:
有个逻辑K510 没那个USB小接头 几十块舍不得买

网友C:
试一下是不是主机蓝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一下是不是主机蓝牙的问题

所有蓝牙设备在bios里都不能用,Bios里没蓝牙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蓝牙设备在bios里都不能用,Bios里没蓝牙驱动。

罗技的蓝牙可进BIOS,因为我一直在用

网友:
2.4g和蓝牙这两个之间协议不一样,改装需要大换血(主控得换)

网友D:
看看键盘怎么样,是笔记本那种X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键盘怎么样,是笔记本那种X架的吗

是剪刀脚结果结构,到底哪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