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第1帖:花费千余元,突破千兆宽带瓶颈--2.5G光猫注册安装教程!...

楼主(2023-01-01):
去年双11期间,陆续买了一些网络设备,打算升级一下家里的千兆宽带,主要是突破千兆宽带瓶颈。关键的是没有合适的2.5G光猫,中兴的F7607被炒的价格离谱,最近小黄鱼上一款百余元的2.5G光猫进入我的眼帘,就买来试下效果,就有了这篇帖子。

先看硬件
路由器:TP-LINK XDR6088 双2.5G网口
交换机:TP-LINK TL-SH1005  5口2.5G交换机
光猫:色铁2.5G双模光猫 一个2.5G LAN口,一个千兆LAN口
网卡:2.5G电脑PCIE网卡

要想使用这款2.5G光猫,首先要确认一下原先光猫是哪种模式的,这款支持GPON/EPON/XGPON,不支持10G EPON,由于我用的江苏移动,是GPON,所以能用。

这是原先光猫,确认一下模式

本次主角,2.5G光猫

更换光猫教程(以江苏移动宽带为例)
1.先进入原先光猫的后台,要用超级管理员权限,不知道的可以打电话询问宽带师傅

记下VLAN ID和802.1p,用户名和密码就是办理宽带用的手机号和宽带密码

2.进入新光猫的后台
把刚才记下的VLAN ID和VLAN cos(802.1p)填写进去,用户名和密码也填上(光猫拨号需要填写,如光猫用桥接模式就不用填写)

勾选LAN1和LAN2,定义这2个口作为LAN口连接网络

最重要的来了,PLOAM密码,这个密码通常是办理宽带手机号的后10位,移动宽带光猫只认证这个密码,LOID和LOID密码一般是电信和联通认证用的,移动不用这个。

应用好,这时候光猫就能自动拨号联网认证了

用电脑的2.5G网卡测速一下,之前和之后对比,千兆口之前的极限网速在945M,换了2.5G口就容易突破千兆宽带瓶颈了。

整理一下弱电箱,里面设备太多了,加了几个散热风扇,温控启动

总结:花费千余元只提升了200M左右的宽带,纯属折腾

网友:
前段时间电信给我打电话免费升级万兆光猫我才内网也是千兆的不是2.5的我都没有升级。

网友:
花费千余元只提升了200M左右的宽带

网友:
折腾的乐趣

网友A:
弱电箱里面可以搞个集中供电,电源适配器太占地方了

网友:
花费千余元只提升了200M左右的宽带,然后不是下载狂的话,测个速,结束

网友B:
办理千兆宽带运营商应该有义务更换2.5的光猫吧。而不应该是用户自己去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电箱里面可以搞个集中供电,电源适配器太占地方了

目前没有找到合适的电源,12V的开关电源也需要接线,而且接线柱在外面有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办理千兆宽带运营商应该有义务更换2.5的光猫吧。而不应该是用户自己去换。 ...

我们这的移动都没有2.5G或10G光猫,不然早叫移动换了。

网友C:
家庭要交换机做啥?

网友:
网速越来越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庭要交换机做啥?

交换机LAN口通往每个房间的墙插啊,客厅放了一根网线,路由器放在客厅了,其他房间只有通过交换机来布网了。

网友:
我这200M宽带还用着100M的路由,穿墙信号还不好

网友:
TP路由器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的移动都没有2.5G或10G光猫,不然早叫移动换了。

使劲投诉能得到解决。就和当年百兆升千兆时候一样操作。百兆换千兆猫

网友D:
这网络结构有待改进,光猫直接连接交换机的话相当于光猫承担了路由器的工作量,这个光猫性能我不太清楚,但如果是运营商送的光猫或者企业高密度接入的网络,这种网络结构会导致不稳定,频繁掉线断网。正确接法应该是光猫连接路由器,路由器lan口接交换机和下级设备。

网友:
以前的2M宽带的延迟比现在千兆的延迟都低,带宽增加多少也没有什么大用,就是下载快一点,延迟还是高

网友:
可是实际使用哪里有那么大的带宽提供服务给一个客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网络结构有待改进,光猫直接连接交换机的话相当于光猫承担了路由器的工作量,这个光猫性能我不太清楚,但 ...

你说的是光猫的桥接模式,之前也一直用的路由模式,一切正常,现在的光猫性能过剩。主要是弱电箱到客厅只有一根网线,有2跟网线就可以用路由器来拨号了。

网友:
实际体验是否有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