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单dvi rx580矿卡加hdmi失败

楼主(2023-01-01):
看了论坛里的教程,刚好有同款华硕rx580显卡就跟着教程花了十多块买了电子元件准备加hdmi。

用高温胶带把旁边元件保护起来准备风枪吹电容电阻,结果开320度吹一分钟锡都不化,加到350还是不化,加到400,再加助焊剂依旧不化,再加450还是不化。

然后换烙铁,拿t12烙铁焊能融化锡了,开始没有烙铁焊贴片电阻电容的经验,焊了好多个都失败。

后面熟练了后电阻可以很快焊上去了,然后焊电容,同样大小居然用焊电阻的手法又不行了,应该是电容要圆一些,容易滚动。

然后我就废了老大劲焊了一两个小时才把这些电容电阻歪歪扭扭的焊上去了,中间锡还滴到衣服上,把羽绒服给我烫坏了。

接着焊hdmi问题又来了,因为原来的孔被锡堵住了,我无论怎么加锡,加助焊剂,加松香,只有表面能化,吸锡器根本把锡吸不出来,甚至温度加到烙铁烧红都无法把孔里的锡融化。

然后我想了一个办法把hdmi旁边固定的脚掰弯,掰弯后还是有一个脚被元件挡着,我用电磨切了一半,然后放下去不平,我又把4个角磨薄了一些,这样就可以放板子上了,然后我把hdmi的引脚全焊上,四个角怕焊上去拆不下来,先拿去测试,没信号,一碰松了,然后拔线显卡主板铜皮也坏了。

现在只能飞线才能加hdmi了,断的好多线找不到是哪里来的,以我的技术是加不上了,试了下矿卡还能点亮,应该还没坏。

最后血亏十多块的元件,和4个半小时时间,外加一件羽绒服,矿卡才195买的,今天亏的远超矿卡价值了。

网友A:
加热台加热后安装的,高温锡,可惜了显卡

网友:
呵呵,脑子会了手还没会系列。
我是用风枪380°+T12 400°,再加183°的中温锡浆去融HDMI座固定孔,主要是降低卡原来的高温焊锡,再用吸锡带把孔里的锡吸出来。一起搞了2个晚上

网友B:
那些是高温锡,你不上加热台吗?

网友:
应该是多层板子不好焊,确实应该板子预热才行

网友:
直接买一根dvi转HDMI线用呗,普通显示器1080p的绰绰有余
凑合用几年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C:
焊盘都给你干下来了,废了,LZ不会是第一次用热风枪吧

网友:
那几个孔,细麻花钻,没有搞不通的。。。。。。。。细尖的头子直接捅也行................

网友D:
多层板,中间经常是大片的电源层,需要风枪大嘴整板扫几遍预热,然后再在干活的地方再加热(防止冷热不均,热胀冷缩可能把内层线路搞坏),然后用183或138度锡调和下,再风枪又预热保持相应的温度,特别是冬天——夏天烙铁设定温度到了冬天通常得再上调个10度左右才好使,我在福建。
这是很多人的经验。

网友:
可惜了,焊盘都掉了。

网友E:
技术不过关的后果。没有自知之明。

网友:
折腾的快乐

网友:
大神动手的乐趣

网友:
眼睛会了手没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层板,中间经常是大片的电源层,需要风枪大嘴整板扫几遍预热,然后再在干活的地方再加热(防止冷热不均, ...

何止上调10度,风枪开满都吹不化,烙铁开满几秒就看到烙铁烧红的温度一样不能把洞里的锡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盘都给你干下来了,废了,LZ不会是第一次用热风枪吧

风枪都用几年了,这显卡板子散热太快,一般的板子300多度就能轻松换了,这显卡风枪开最高温度一直对着吹都不化的,换t12烙铁我都把元件全补上,hdmi也焊上了,怕不能用hdmi接口拆不下来就没把固定的4个脚焊上就测试,测试的时候拔hdmi线把hdmi铜皮拔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是高温锡,你不上加热台吗?

没加热台,平时用风枪焊别的板子都是很好使的,300多度就没问题,这显卡板子四五百度一直对着吹都不化的,好不容易用烙铁把电容电阻补完了,hdmi洞里的锡根本弄不出来,烙铁温度开到烙铁烧红了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台加热后安装的,高温锡,可惜了显卡

这卡本来就没hdmi,hdmi铜皮拔线拔掉了,现在也就和之前还是单dvi,显卡有啥可惜的,可惜的是羽绒服烫坏了,衣服都快能买这矿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技术不过关的后果。没有自知之明。

风枪吹更小的都吹过,这卡也不是技术不过关把铜皮弄掉的,是没焊固定脚的锡就拿去测试被线硬拔下来的

网友:
我也想搞一块了
哪儿买的》?
share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