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dell WDX0R电池

楼主(2023-01-01):
笔电的电池不行了,还好不是软包,看某宝买家秀,缓下来的软包鼓得像气球了

3串变3并,看看还能存多少

网友:
应该没多少电了

网友A:
可以单独测试一下 也许只是其中一节拖了后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单独测试一下 也许只是其中一节拖了后腿。

都鼓了,快5年了吧

网友B:
拆了电池没被锁吗?基本废了

网友C:
都鼓成这样了,废了,没法用了,換新吧。

网友D:
整个换新吧,新旧搭配也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电池没被锁吗?基本废了

新的装上才能拆废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个换新吧,新旧搭配也不耐用。

都觉得是在换电池么,拆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鼓成这样了,废了,没法用了,換新吧。

就是换了新的拆旧的

网友:
戴尔的几款超薄本的电池都很差劲,最终结果都是鼓包

网友:
拆掉后保护板会锁死吧?

网友:
三并三串不错,我那个好像是四串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换了新的拆旧的

锂电池的通病,一鼓包即完蛋。

网友E:
这是想把旧电池最后一点电量也耗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想把旧电池最后一点电量也耗干

废物利用嘛

网友:
直接整体更换,不然锁死了也不好处理

网友:
以前笔记本都用的18650

网友:
上电子负载,测测剩余容量看看。

网友:
这种不是软包电池么?外面是金属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