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联顿(UDON)UDP-360P迷你机箱电源,这电源不知质量如何,带多少瓦。

楼主(2023-01-01):
联顿(LIDON)UDP-360P迷你机箱电源

和二寸刷子比较,很小也不知能有200w不,

电源风扇在上盖上,拔的时候忘拍了

电源管理芯片sdc2921

三个变压器

LM13007开关三极管

CM100N03场效应管

滤波电容,200伏的,不知换成400伏的会不会用的久些。

电源管理SD606P

电感

这电源不知质量如何,能带多少瓦,是不是只上i3,不上显卡的主板都没问题呀。希望大师赐教。

网友:
12v电压乘以电流  自己算
也就带个核显了

网友A:
这个电源是个杀手

网友:
老方案,带载能力一般,适合集显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是个杀手

这电源是个杀手?怎么讲,愿闻其详。

网友:
3.3v33瓦,5v100瓦,12v164瓦,总功率不超过300瓦。看这个型号应该是标称360瓦的电源……

网友:
这个用料真够省的,小心把主板也带走了

网友:
感觉一般般

网友:
电源留有余量会耐用 很多

网友:
标识360,一半都在260-280左右。。没见过这个品牌,估计是山货杂牌,,杂波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是个杀手

杀什么呢

网友:
算算你电脑共用多少瓦,电源留一些余量比较好。

网友:
小心把主板也带走了

网友:
按主滤波电容估算,一般一个微法一瓦,这个电源大约330瓦,这个是半桥电源2个主滤波电容均摊300多伏电压。这是电脑城专坑小白的杂牌电源,最好换掉

网友:
估计是低于5千元品牌主机专供,只能用在低功耗核显CPU,独显和CPU满载电源保护。建议给汽车LED灯泡,车充等廉价设备供电。

网友:
用料真够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