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辆遥控玩具车

楼主(2023-01-01):
这种小开关过不了大电流,短接了。遥控看着很花哨,能用的就四个键,接触不良,暂时喷点酒精。

网友:
能玩就行,开关短接省事儿

网友A:
96年的时候因为遥控器坏削价处理的遥控船修好后被左边图上的皮小子摁水里多次憋坏了,挺高级的,9节5号充电电池+9V方块遥控,遥控百米以上

遥控器就是开关坏了,50元处理的。

网友:
直接用空气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6年的时候因为遥控器坏削价处理的遥控船修好后被左边图上的皮小子摁水里多次憋坏了,挺高级的,9节5号充电 ...

现在左上角的皮小子长成大人了吧

网友:
遥控器的按键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左上角的皮小子长成大人了吧

怕是身边同样有个皮小子了!

网友C:
可以改手电筒反向开关耐用些。没想到遥控器和车子集成度很高,外围元器件少很多。零几年我买过旧的12英寸大遥控车,装好电池发现是前驱,转轴活动链接,2个130电机速度差转向,前轮模块拉着后轮跑,经常跑偏不可调,玩一两次后拆零件,十几颗三极管很多小电阻,2个电机独立齿轮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96年的时候因为遥控器坏削价处理的遥控船修好后被左边图上的皮小子摁水里多次憋坏了,挺高级的,9节5号充电 ...

看成能遥控百米的船要50元处理,差点说我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手电筒反向开关耐用些。没想到遥控器和车子集成度很高,外围元器件少很多。零几年我买过旧的12英寸大 ...

因为是防水的,元件都在那个小盒里,
拆开我又装上了,没拍照。

网友D:
儿子小时候的好几个玩具遥控车都让我修好改成锂电池的送给我外孙玩儿了。

网友:
这个东西看来质量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儿子小时候的好几个玩具遥控车都让我修好改成锂电池的送给我外孙玩儿了。 ...

这是疼外孙不疼孙子的啊

网友:
当爸的就是给娃娃修玩具,我们家老大动不动就来借我的工具,老二两岁不到就搬个玩具要修

网友E:
看到这种镍氢或者镍铬的电池就有种改成锂电的冲动

网友:
只看到手,楼主删楼上说的图了?

网友:
短接省事,也可加个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
修好就是成功

网友:
能动就是好,我个人觉得这些玩意都是3分钟热情,不用要求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种镍氢或者镍铬的电池就有种改成锂电的冲动

电压6V,铁锂合适,没有靠谱的。现在有的玩具原装14500锂电,容量虚标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