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己做的T12温度失控排障

楼主(2023-01-01):
自己做的T12温度失控排障

前段时间打板了个T12控制板,当时想来数码发帖,M币不够无法访问论坛,遂搁置。

我做的这个T12控制板,优缺点如下:

优点:
type-c PD 65W取电,可插支持PD 20v的笔记本电源等。
温度检测时间优化到了100us(对比已有的一个616一分钱控制板,温度检测时间是2.8ms).
我认为一个T12控制版设计的好不好,看加热波形。

缺点:
PD 65W取电 20v,功率不如24V.
这个手柄的插接件是铁的,不推荐。

注意:
本电路只适合20v(因为mos G级电压范围)。

前几天突然温度失控,昨天放假正好有时间排查。

温度失控,首先怀疑加热周期出问题,在lm393的5、6脚接示波器,波形如图;

图示加热周期,大概在120ms;

在lm393的6脚,PMOS的G级接示波器,波形如图:

可见PMOS一个加热周期内,关闭时间(测温时间)为100us;

这两个都正常,就有点奇怪;
在lm393的2、3脚接示波器,由于这里是mv级信号,杂波很多,没法看;
用万用表测lm393的2脚,在RT调到最高阻值,20R电阻电压应该最低,按设计应该是5mv多;
这里问题点就出现了,各电阻并没有问题,20R两端电阻的电压也没问题;
问题是:
lm393的2脚,到LM393的4脚(地),之间的电压高于5mv不少(7mv-10mv 随机出现)。
因为一开始拿到手的板子是初版,有不少bug。后来分开了大电流地与信号地,而排查过程中割断了lm393的地与信号地的直接连接;
前面不知为啥温度正常,现在故障暴露了;

解决方法,连接20R下端与 lm393的4脚。
-End-

网友:
你这个电路是使用LM358的。中间有个二极管4148.

网友A:
看波器很高级的样子,晒个全图出来

网友:
616版不贵吧

网友:
换成LM358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波器很高级的样子,晒个全图出来

楼主:
616是很早从坛友那里买的全套成品。

楼主:
看你问过T12温度失控怎么办,仔细看看本帖,教你怎么查故障。

网友:
是不是可以叫钻研精神

网友:
用393的话中间的二极管要取消

网友:
加诱骗,不如直接数控吧

网友B:
很多私有协议的快充头,不知道怎么诱骗20V出来,比如vivo这个。。。想试试

网友C:
诱骗就是为了方便。不用一个专门的电源啦

网友D:
100M的示波器,不便宜吧,自用的吗?自己掏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M的示波器,不便宜吧,自用的吗?自己掏钱?

买个示波器很惊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私有协议的快充头,不知道怎么诱骗20V出来,比如vivo这个。。。想试试

私有协议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诱骗就是为了方便。不用一个专门的电源啦

是的呀,字数补丁

网友:
板子很迷你

网友:
出现问题以后只能逐级查找判断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