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东芝8e2f+SM3267ae,跑了20圈

楼主(2023-01-01):
有几颗8e2f,以前贴在3267上,放几个月就掉盘了,拆下来贴在安国上,写速度个位数,而且坏块比较多,很垃圾的颗粒,今天想贴在3267上,不断跑圈,泡坏了为止,跑了20圈,居然没有问题

网友A:
有的时候掉盘是板子的锅

网友:
这颗粒速度怎么这么慢?

网友B:
跑2圈不就行了。我做的2246xt就跑2圈就得了。跑得多也没什么用,有问题2圈也就暴露了,没问题后边应该也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时候掉盘是板子的锅

这样呀,我还以为是颗粒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2圈不就行了。我做的2246xt就跑2圈就得了。跑得多也没什么用,有问题2圈也就暴露了,没问题后边应该也么 ...

是想泡坏了的

网友:
我一般就跑一圈,然后过一周想起来的话再验证一次。

网友:
有时候开出来直接跑不出问题,隔段时间效验几次能通过基本没问题了

网友:
静置掉盘不就是颗粒漏电吗,当时跑跑不出来的

网友:
这个说明板子的重要性

网友:
楼主也说了,放置几个月有可能掉盘,重新做好后放置几个月再测试,做好后跑几遍就可以了,连续太多的遍数感觉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