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Y300 鱼跃300呼吸机拆解更换氧气分子筛

楼主(2023-01-01):
Y300 鱼跃300呼吸机拆解更换氧气分子筛

网友:
图片太少,也不详细

网友:
图有点少(相比以前别人换分子筛的)
还是还没发完?

网友:
这个也是分子筛的,似乎这种是最方便的

网友:
什么都没说,就换分子筛,说明不了啥。无用的文章

网友:
上个月我换过鱼跃YU300  ,我这个是气泵正常 哪个转换阀也正常 可是出来的风,不能将只有火星的火柴梗复燃, 我这个工作时间只有10多个小时,可是放了5年了,是放坏的,据说受潮。   这个分子筛 TB 好像有2种  一种是 钠型  一种是锂型,我买的是钠型便宜一半多 只有60多元 500G, 鱼跃YU300 2个桶  每个只装进200克  。

网友(2023-04-25):
鱼跃的机器,质量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A:
是不是给分子筛供高压气就可以分离出氧气和氮气?如果是这样把氮气也收集起来是不是就可以代替氩气焊接用?

网友:
图少了,没有看明白

网友(2023-06-19):
学习了,家里有制氧机,或许以后维修是能用的上

网友(2023-08-03):
这个好,就是图少点

网友(2024-08-23):
家里有制氧机,图太少,没看明白。

网友:
这不是呼吸机。叫制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给分子筛供高压气就可以分离出氧气和氮气?如果是这样把氮气也收集起来是不是就可以代替氩气焊接用? ...

氮气不好收集。反吹的时候,氧气又混进去了。

网友:
把分子筛拆开看看,拆外壳没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