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我的硬盘kingspec 128g插在电脑上认不出来有没有人会开卡的

楼主(2023-01-01):
我的硬盘kingspec 128g插在电脑上认不出来有没有人会开卡的,主控是jmf606的,下载了好几个软件都没有办法识别到,是不是我的硬盘盒子问题吗?我是用希捷硬盘盒asm1153芯片的之前开卡过一个影驰的有成功。

网友:
现在都需要开卡吗?
和量产U盘一样么

网友:
不要试了,需要指定主控型号的转接板才行,为了折腾这玩意,专门买一个不划算,(转接板价格远高于硬盘本身价值),相当不值得,不如这样,我出2000家元外加10元要了

网友:
不用试了,肯定是硬件坏了。

网友A:
看颗粒还是大s的颗粒,算了,扔了吧,换个新的,新的也不贵

网友:
我的巨辉康也是15年买的,一直做系统盘,现在经常卡死系统,不过还能凑合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颗粒还是大s的颗粒,算了,扔了吧,换个新的,新的也不贵

正品大S在低端固态里面算用料奢侈了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