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C20-HK2002E电磁炉小结,眼见并不一定为实

楼主(2023-01-01):
大家好,最近比较多炉修,不是微波炉就是电磁炉。。写此贴为之已经修好6台人家遗弃的电磁炉,感觉老发这些没太多代表性的帖子就无再发。。以后不是老货也没有修的冲动,说归说,前两天下班回家,在楼下大院又看到一个还算干净的遗弃电磁炉。。始终没忍住把垃圾收回去,,一向有“洁癖”的我拿回去用清水里外洗了个遍晾干才开始检修。。。 此炉能通电,随便测量一下保险,三大件也没烧。 于是通电来测。怎料刚按开关就听见炸管声,家里已经跳闸,连忙拔电打开再量。。发现保险,IGBT似乎没事,,只是看见整流桥下面炸黑了。焊下来测量又没烧,只是4只脚都烧得露出铜脚来了。。。 几个电容都统统测过一遍。除了主滤波电容有轻微下降,5UF测量有4.55. 稳妥起见这最重要的电容一定换掉,再检测几个大电阻。对管都没啥事。更换好电容。再拿一只新的整流桥换上,信心满满上电测试。。通电有启动声音,但一按开关又跳闸。。又是整流桥烧黑了。这次就没有那么好彩了。。直接击穿了。。。。我的个去。。。想来想去。。怎么桥炸了。IGBT .保险都没啥事呢?  思前想后还是老老实实把IGBT拆下来检测吧。。。 不检查不知道,,一量。。 第二。第三脚之间直接不通了。这跟上次那台换错可调电阻的现象一模一样,,我终于明白。其实IGBT一早已经坏了。。它没有直接击穿,二,三脚那只内部二极管已经不通,但刚才未拆下来时还能量得出有压降,,拆下来就怎么量都不行了。所以写这个贴是给大家提个醒。。 IGBT损坏不一定必定击穿,想我这两次。保险都没坏,但IGBT还是坏了。。没细心看,还是赔了一个整流桥,,整流桥前面的电路也没发现有什么短路的地方,,查来查去,还是最核心的东西坏了。连累桥烧了, 第一次没烧估计IGBT已经软击穿了。第二次短路直接把整流桥拉去垫背。。真不能大意。。修了很多电磁炉。一直认为只要没烧保险,IGBT就不会有什么事。。也只是随便测。没认真看。。。这贴给各位爱折腾人士提个参考。。未完待续。等更换完再上机,测好我再发上来,我做反面教材

网友:
灯泡大法啊

楼主:
维修插座我也有,通电灯亮度也正常,而且这是EMI电路。它串的电容很大, 通电灯会很亮,容易造成误判的。

网友:
不串灯泡试机?

网友:
谢谢分享。修过一次电磁炉,炸鸡跳闸,后来不敢修了。

网友:
即便你修好六台,我严重怀疑你不会测igbt好坏,所以,你应该交大家如何测igbt好坏,为啥!因为坛子里面多数人不会测,所以才不浪费你修电磁炉专家初衷!即便我会测单我就想看你如何测

网友A:
看你描述,你把igbt当mos管来测,大错特错了

网友:
居然不串灯泡开机?

网友:
能修好的是高手

网友:
电磁炉喜欢炸,不敢修。

网友B:
还是厉害,不串灯泡都修好6台。

网友:
里边用料一般啊

网友:
IGBT还是要测的

网友:
改成手机无线充电器。

网友:
我遇到过两台美的电磁炉,igbt短路,保险完好的。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厉害,不串灯泡都修好6台。

不厉害,很菜,都串了维修插座的。不敢啊。炸怕了

楼主:
串了 ,这种EMI的新电磁炉串灯泡不一定准确,因为它的抗干扰电容非常大。5微发。即使无短路灯泡照旧大亮的。参考意义不大,而且我每次通电前都串维修插座。凭经验看灯泡亮度来判断有无大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描述,你把igbt当mos管来测,大错特错了

嗯,确实我修过很多,熟知不如真知,就我这三脚猫功夫,靠实践累积经验,很多时候都是半桶水一知半解啊。还得跟老师学习

网友:
你这一炸
炸出一堆专家

网友:
问各位大佬个问题,就是家里有个电饭锅,刚插电的那一下,就是插头和插座刚接触那一瞬间会打火,这个有什么办法解决吗?电饭锅可以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