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国产电子万用表维修,也就那几个电子机械方面的关键点 7106 9205 830等

楼主(2023-01-01):
1.焊接不良的,大零件容易松动,。根部微裂,看不出来的。

2. 电气接触不好的,表笔孔的,转接头的地方,插接件的地方

3.PCB腐蚀的,电池漏液的。过孔不良。。。

4.7106,通电后的静态电流。。。几MA一般。
   7106的的自检电压!!!!

楼主:
对以7106/7136系列A/D芯片为核心的数字表,只要把7106的31脚(即IN+,输入+)与36脚(即Vref+,基准电压+)短接,然后调整基准电压校正电位器(见附图的RP1),使屏幕显示值为1.000,即校正完毕。

实际上除电阻挡外,按上述方法短接31与36脚,不用调任何部位,屏幕上也会出现1000(7106允许有最末位一个字的误差),但小数点的位置是由具体挡位决定的,如DC2V挡显不1.000,DC20v挡显示10.00等。如果不出1000字样,就说明7106没有正常工作,芯片自身或外围电路异常。

楼主:
补充的AAA

你起码还要有另外一个万用表

1.   校准参考电压

调节微调电阻201,使IC的A脚 +Vr 与B脚GND间的电压为100mV(用标准数字万用表精确测量)

楼主:
什么9205,830B,,,很多万用表都是用的7106的芯片,再加几个运放。

如果你连测自检电压都不懂,那真是乱来。!!!!

坏的7106,就不要乱折腾了。直接扔了,现在都是软封装的

楼主:
7106或者7129芯片的万用表,何种方式校准才对?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040-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你把两个概念搞混了。

自检100MV,只是知道大致芯片工作正常。。。

误差是各个环节累计的,所以要用AD584校准。

他把两个概念搞混了。。。。

网友:
谢谢梅花一党的分享

网友A:
31和36脚短接,调电位器理论上读数不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和36脚短接,调电位器理论上读数不会变的。

抱歉用了你这个帖子。

以前我也糊涂,后来一搜9205, 830系列,很多人一看显示不正常,或者烧了板子,就乱修,乱测。

实际上走弯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7106或者7129芯片的万用表,何种方式校准才对?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040-1-1.html
(出处 ...

他没搞混只是行文有点乱,他询问两种方法哪种对,但他基本概念是对的,至少他知道两种校准方式不一样。
错的是你,不仅概念混乱,还前后矛盾。

1)对以7106/7136系列A/D芯片为核心的数字表,只要把7106的31脚(即IN+,输入+)与36脚(即Vref+,基准电压+)短接,然后调整基准电压校正电位器(见附图的RP1),使屏幕显示值为1.000,即校正完毕。
这是自检模式的连接,用来检查adc本身的性能,在芯片正常工作范围内与基准电压值无关,也就是说你调基准电压电位器根本不影响读数,如果达不到1000或999这种比较理想的读数,需要调整的是积分电容而不是基准电压分压电位器。如果你调那个电位器调到示值发生变动,那时你已经调得偏出了adc的正常工作范围。

2)1.校准参考电压
调节微调电阻201,使IC的A脚 +Vr 与B脚GND间的电压为100mV(用标准数字万用表精确测量)
这个说法完全不对,调基准电压分压电位器调整的叫基础电压档,通常是dcmv档,个别也有例外。你在这贴的两张图互相矛盾,你是用的第一张图的说法,可惜是错的,第二张图的校法才是基本对的。说基本是实际上不会用200mv去校7106。一般是100mv或150mv,或者接近满刻度的190mv或180mv什么的都可以,但没人,没内行人,会用200mv,还调成199.9……简直了。
不知道你是网上看来的还是自己研究的,但无论哪种,你的概念是混乱的。对于自检这件事,我记得网友”我是不会修”是理解正确的,他在打磨61e时,就自检问题我和他有过交流,他没理解错,只是对积分电容的选择被网上的一些说法误导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31和36脚短接,调电位器理论上读数不会变的。

不仅是理论上,只要不超过积分电路的线性范围,实际上就是不变的

网友:
楼主把我绕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没搞混只是行文有点乱,他询问两种方法哪种对,但他基本概念是对的,至少他知道两种校准方式不一样。
...

1,我们两个说的不是一个事。。。

2,我说的是针对非常非常多的人,初级爱好者,根本就不知道有个自检电压的人,明白不!!!

3,所以,我们说的不是一个事,我说的不是校准方法。我说的是维修判断,懂不?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7106或者7129芯片的万用表,何种方式校准才对?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040-1-1.html
(出处 ...

也不是我搞混了,我也说了是网上查到的资料里的说法。就是觉得有疑问才发帖询问的。发帖时间那时候我接触万用表应该不到半年,很多东西都不太了解。
校准有几种方法,调基准电压,用高精度表监测,然后调整电位器把基准电压调整为100mV,这个方法很多资料都是这样说的。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输入一个100mV,然后调电位器让表显示100.0mV。这也是最常用的一个方法!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不用mV,比如用个几V的基准电压去调电位器!(这个方法业余条件下用得的多,买个基准电压很容易)
以上几种方法都没错,前提是表的硬件指标要好,体质要好。不然,各挡位很难都到达不错的精度,毕竟一个电位器控制所有量程。
所以,我一般建议用你对精度要求最高的量程去校准。比如你20V以内的测量用的多精度要求高,那就用个比如10V去校准。你就别管什么mV准不准了。
一般调试而已,又不是去打磨精度,不用过分认真。

楼主:
我说的是针对非常非常多 非常多的人,初级爱好者,根本就不知道有个自检电压的人,明白不!!!

很多人一看表烧了,或者显示不正常,就瞎鼓捣,瞎焊,瞎测量,,,,瞎问,瞎探讨,

太多太多了,你看看以前的帖子。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们两个说的不是一个事。。。

2,我说的是针对非常非常多的人,初级爱好者,根本就不知道有个自检电 ...

如果你想说自检那么就把自检说对。而你的说法是错的。有时候错误的理解下也可以修好表,但错的就是错的,不会因为凑巧修好了表而变成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针对非常非常多 非常多的人,初级爱好者,根本就不知道有个自检电压的人,明白不!!!

很多人一 ...

知道有自检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和瞎修有啥区别?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居然还笑的如此傲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我搞混了,我也说了是网上查到的资料里的说法。就是觉得有疑问才发帖询问的。发帖时间那时候我接触 ...

校准方法对于一块表来说不是几种方法都没错,而是表的设计和结构决定的。有些附加档位顺序可以更改,核心的部分步骤不能乱。这点我在关于17b的校准一贴中有过简要说明。而选择校准器还是基准源还是高位表比对这都是等价的,根本不是什么校准方法的差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针对非常非常多 非常多的人,初级爱好者,根本就不知道有个自检电压的人,明白不!!!

很多人一 ...

瞎修的确不对,但你不能否认你自己对自检的理解也是有问题的,而且你只是列出一堆可能性也没有真正写出来如何对万用表进行故障分析。
真正的分析,首先要建立在故障现象的仔细观察上,然后就是根据原理,有的放矢的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没搞混只是行文有点乱,他询问两种方法哪种对,但他基本概念是对的,至少他知道两种校准方式不一样。
...

积分电容最近发现搞基准的大佬在7129的表上用的NP0的贴片电容,自检比例读数的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