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其实是个坑

楼主(2023-01-01):
手机用无线充电的时候,虚电太明显,看似好像冲满了,但前20%掉电太快。用普通有线冲对比,差距明显。
而且无线充电时,拾取手机时明显感觉到微小的打火现象,不知道是不是和无线充电的机制有关。
同时发现手机无线充电后,整体发烫,平时感觉不到。今天正充电时来电话了,拿起放耳边通话时明显感觉机子整体温度偏高,不知道对机子内部零件有没有影响。我把钥匙放无线冲附近,发现也能升温。

网友:
不虚的。不过是会热一点

网友:
不懂无线充电,我觉得就是个小电磁炉。

网友A:
电池只要是充满了就是充满了,哪有什么虚不虚的问题,就是热那是肯定的,只不过都是底下发射盘的热量传导到手机上的而已,那玩意发热超级厉害。

网友:
不用无线充,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只要是充满了就是充满了,哪有什么虚不虚的问题,就是热那是肯定的,只不过都是底下发射盘的热量传导到 ...

那也不是这么说,我发现用水电充会虚一点,用火电则比较耐用

网友:
所有手机所有形式停止充电后前几个点都是虚的,多数是5个点,20%证明天气太冷了或者你电池已经不行了

无线离得越近越好,不是充得到就可以,离太远全是热,没电

网友:
最早用过Palm的点金石无线充就是楼主描述得这种情况

网友:
没有无线充,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只要是充满了就是充满了,哪有什么虚不虚的问题,就是热那是肯定的,只不过都是底下发射盘的热量传导到 ...

咨询了生产厂家,技术回复是,无线充电为了安全(主要还是发热厉害),设计的充电电压可能稍低一点。

网友:
我基本上晚上睡前都用无线充,偶尔应急时才有线充,没有楼主的感觉

网友:
发热倒是真的,位置要求比较严格,偏一点就不充了

网友:
虚电是什么 电?要不要申请个发明奖

网友:
一加8pro一直用无线充,并且无线充比有线的原厂充还要快

网友:
一直用无线充没有楼主说的那个情况,

网友:
家里几个手机没有虚电的问题,其实充电电流大都有虚点问题,快充更明显,热当然,无线充靠线圈发射和接收,效率不高,很多电能转化成线圈发热了,无线充在家是没啥用,但是车子带无线充你就会觉得真香了

网友:
买个好一点的手机和无线充,用了很久都很好

网友:
你的无线充问题吧,换一个品牌的试试。一直用无线充,把手机的usb口用海绵堵住了

网友:
无线充电只是个噱头  发热厉害  辐射高  转换率低     当然无线连接充电还是比较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