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手电钻电池正极加了个铜片,顺带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楼主(2023-01-01):
去年的中国红,电池是短板,后来自己换了一组动力18650。今年又DIY了一块电池,两块电池的弹片都是铁的,于是拆了两个个86插座,取里面的铜片,塞进原来的铁片中间,这回心里舒服了
下面是问题,请教一下各位
两块电池的MOS都只有一个,有没有必要补焊一个上去,补焊的话需要什么型号呢?其中有一块我换过MOS(也是从别的电钻电池上拆下来的一对),但是换上去以后,不能用,没输出……

网友:
尽量型号一样,不导通可能是G极没连吧~你可以量一下G极对地电阻。

网友:
楼主这名字有点意思哈哈,看啥看!你前面那个楼主名字叫༥卢两点༥露两点!

网友A:
为了弹片直接废掉86插座

网友:
加铜片的地方再补点锡就完美了

网友B:
大家知道,串联电路电流相等,只把正极加了铜片作用不大吧?

网友:
废物可利用。

网友:
挺有想法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知道,串联电路电流相等,只把正极加了铜片作用不大吧?

心理作用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弹片直接废掉86插座

看铜片厚度就知道,垃圾插座

网友:
补焊mos要求两个是同型号同批次,不然还是只有1个mos承担主要输出电流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不错,铜的还是可靠些的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