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小太阳”加装无级调温

楼主(2023-01-01):
家里取暖的“小太阳”,只有两档:全温,半温,舒适度不够。在*宝买了个2000W的可控硅无级调压模块,接入进行无级调温。找一块合适长度的39线槽盖,

用原来的摇头开关盖进行定位,

然后用小、大十字螺丝刀进行打孔,

把调节电位器固定在线槽盖上面。

因为调节电位器旋转柄直径比原来的开关柄略小,在其上面围一圈双面胶。

在接入时,一时大意,把输入火线剪断,

这样接,不能关断电源。只好重新焊接好,在另一端剪断串联接入。

网友A:
我还以自己做的可控硅调压板

网友:
大功率可调灯泡

网友:
很实用,不过容量一定得大,这玩意功率不小。

网友B:
模块没看到。另外,论坛神器手电钻该考虑了。

网友:
用可控硅调压模块进行无级调温,改的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自己做的可控硅调压板

自己做能有买的方便?又不贵。

网友:
家里的小太阳也是用这种模块改的,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能有买的方便?又不贵。

不到3.2元,还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没看到。另外,论坛神器手电钻该考虑了。

忘记拍照了。是这样的:

网友:
便宜实用的好东西

网友D:
你们改的,可控硅调到最小的时候会吱吱响吗???
我的会吱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改的,可控硅调到最小的时候会吱吱响吗???
我的会吱吱响!

不会的。你调节一下模块的微调电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改的,可控硅调到最小的时候会吱吱响吗???
我的会吱吱响!

我的也响,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我买的也是这种,改完后发热盘那里吱吱响。用这个调温是真方便,小太阳不调低是真不安全,特别是带那种凹面反射板的,很容易把东西烤糊。

网友:
这方法不错,那天得空也把家里的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们改的,可控硅调到最小的时候会吱吱响吗???
我的会吱吱响!

你说的吱吱响时模块响还是小太阳?模块响换2个cbb电容就好,小太阳响无解,本身启动的时候就有点声音,可控硅削波调压和频繁启动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吱吱响时模块响还是小太阳?模块响换2个cbb电容就好,小太阳响无解,本身启动的时候就有点声音,可 ...

是模块响的!  感觉就是可控硅那里响,估计就是那两个电容!

网友:
调温模块的确很实用,哪天弄一块来试试。

网友:
有的达不到标称功率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