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大胆的想法,浴霸灯泡打破,灯可以稳定多少瓦?

楼主(2023-01-01):
灯丝裸露在空气中,调节功率使灯丝稳定发光

可以多少瓦不断?

网友:
一会儿就氧化掉了!烧断

网友:
如果你有可调电源就去试吧,孩子。没有?那还说个锤子

网友:
很容易氧化断裂。可能到不了红热吧。

网友:
原来灯泡抽真空或者加惰性气体是有原因的,谢谢楼上科普。

网友:
空气中发光是不能的了,但是发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至于稳定和稳定多久就难说了……

网友:
很快就烧断了吧

网友:
电加热丝不断

网友A:
小说里说吴运铎把手电筒灯泡用砂纸磨个洞,灌进火药构成枪榴弹的引信,在需要时给灯泡通电点燃火药,发射枪榴弹~看来给楼主提示了试验方法,把浴霸泡也用砂纸磨个洞,再通电就出结果了~不要打破灯泡,容易震断灯丝会试验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说里说吴运铎把手电筒灯泡用砂纸磨个洞,灌进火药构成枪榴弹的引信,在需要时给灯泡通电点燃火药,发射枪 ...

缺材料哇,再加遥控…??

网友:
浴霸的灯泡比较薄,你去兽药那里,有养猪用的保温灯,也是275瓦,不过那个比浴霸灯泡厚,防止你这种想法。

网友:
小时候试过电量破的钨丝灯,基本就是秒熄灭,你可以用50%电压往上加试验

网友(2023-02-01):
先用20伏电压试试,估计扛不过两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说里说吴运铎把手电筒灯泡用砂纸磨个洞,灌进火药构成枪榴弹的引信,在需要时给灯泡通电点燃火药,发射枪 ...

用浴霸灯泡这样做,估计楼主还需要一门战列舰的406mm主炮。

网友:
以前普通白炽灯试过,没多久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