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大伙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怎么驱动MOS的呀,研究了2天 无从下手

楼主(2023-01-01):
大伙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怎么驱动MOS的呀,研究了2天 无从下手。总觉得很奇怪3524哪里看做2个开关就好了。谢谢拉

网友:
应该是3524驱动三极管,三极管导通再驱动MOS管

网友A: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电路简化了一下,当3524的11-12脚(电路中的Q6)不导通的时候,Q1为高电平,Q3为低电平,两个MOS管导通,

当3524的11-12(电路中的Q6)导通时,Q5 Q7都导通,把Q1拉成低电平,把Q7拉成高电平,两个MOS关闭,

另一路的原理是一样的,两组交替导通关闭,

网友:
这是个MOS全桥啊,对角线导通,两路PWM波,对应对角线的两个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电路简化了一下,当3524的11-12脚(电路中的Q6)不导通的时候,Q1为高电平,Q3为低电平 ...

不对呀,实际电路板上 三极管是单独供电的。然后我实物测试的时候,下管的三极管直接对地导通。导致没有驱动电压到MOS管,而且电阻是100欧的不是1K的,所以我实在想不通

网友A:
可能要仔细分析实物了,两组电压分别是多少?有没有负电压?

网友B:
这是直流变交流的电路,你把电路图画错了!! Q1   Q2我认为你画错了,二极管箭头朝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直流变交流的电路,你把电路图画错了!! Q1   Q2我认为你画错了,二极管箭头朝上吧!! ...

我要是画错我就不发帖了。。。。这个是抄电路板上的 想不通才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要仔细分析实物了,两组电压分别是多少?有没有负电压?

H桥电压无视 大概70V  三极管驱动电压15V 下桥驱动是接地的,没有使用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要仔细分析实物了,两组电压分别是多少?有没有负电压?

然后 所有电阻都是100欧的不是1K

楼主:
你注意看右边哪个散热片的三极管哪里,是接地的 IMG_3105(20230101-172708).JPG

楼主:
下桥的话,下啦电阻100欧,你灌输电阻用1K的,驱动明显不足,管子就算能导通也严重发热呀。我想了好久这个图 真的想不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直流变交流的电路,你把电路图画错了!! Q1   Q2我认为你画错了,二极管箭头朝上吧!! ...

这两个都是接地吗?

网友A:
电阻和P-MOS改过来了

网友C:
抄图里你每个MOS管的DS都并了个100的电阻?并在电容上那个。板上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抄图里你每个MOS管的DS都并了个100的电阻?并在电容上那个。板上没有。

咋个没得。。。。散热片旁边哪个贴片 贴片就不是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都是接地吗?

V负不接地悬空的,不跟驱动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和P-MOS改过来了

H桥他是用双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