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利用Sprint-Layout软件进行电路板抄图(跑图/描电路图)

楼主(2023-01-02):
(本人拥有文章全部版权,如要引用到别的网站发表,请注明网站出处和网名,谢谢)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情形,家里某款电器产品损坏了,上网查资料却查不到这款产品的资料,特别是电路原理图,厂家几乎是不会提供给你的。对于电路板上的元件,每个你都认识,每个你都很熟悉,就是不熟悉元件之间的电气连接,你感觉很苦恼,想修理却无从下手。

你在想,如果有一份电路原理图在手,那么我就可以大概率把这款产品修好。至此,你是否很想把这块电路板抄出电路图来自己维修呢?但面对密密麻麻的元件布局,密集恐惧症犯了,头皮都凉了,心里都打起了退堂鼓。别怕,本文就是教你如何利用好这几款软件,进行快速抄图(跑图、描图),达到自己维修和资料备份的目的。

也许有人会说,抄图这么简单,多看正反面,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就可以抄图出来了,何必先描图再抄图这么麻烦呢?是的,对于简单的板子来说,这样做是最快的,我也是这么操作的。但对于一些复杂的大板子来说,例如电脑开关电源、电磁炉主板、液晶电视主板、电焊机控制板等等,这些板子想直接抄图出来,要花费很长时间,并且出错的概率很多。如果采用先描图、再抄图(跑图)的形式,则可以比较快的把电路图抄出来,当然这只是针对我个人来说这才是最快的方法。

为此,结合我本人实际应用情况,把自认为好的、快捷的一些经验和方法编写一份教材,给大家参考参考,如果你也想抄图(跑图、描图),不妨跟我一步一步操作,很快就会上手。本人才疏学浅,写得不周到的地方,请各位抄图高手批评和指教。如果哪位坛友有更好更快的方法,也请说明一下,谢谢!

目录导读:
一、准备两款软件,一款是画图软件,另一款是Sprint-Layout软件。
二、拍照实物电路板的铜箔层。
三、先用画图软件对照片进行裁剪、预加工。
四、使用电路板设计软件Sprint-Layout,导入图片并调整图片尺寸大小。
五、先放置元件库里面的标准元件图形。
六、建立新元件,自己画元件封装。
七、截图保存。

好了,下面开始正题:

一、准备好两款软件,一款是画图软件,另一款是Sprint-Layout软件。
1、画图软件。
画图软件是必须的,因为在抄图之前,先在实物图片,键入一些中英文说明,画出一些特殊图形,例如变压器、插座、散热片、大体积的电容等等。以下罗列了几款常见的画图软件,选择其中一款熟悉的就好。
(1)、WIN10自带的画图3D软件,优先推荐这款软件,原因是不需要安装其它画图软件,运行很快;
(2)、如果你是WIN7,那么使用WIN7自带的画图软件;
(3)、如果你熟悉PS软件或其它专业画图软件,也可以使用,它们比系统自带的画图软件功能强大很多。

2、电路板设计软件Sprint-Layout V6.0版本。
网上有很多中文汉化版,全中文界面,它体积小巧,运行极快,绿色软件不需要安装,可以直接运行。截至目前为止,我看中它的最重要原因是它可以导入实物图片,可以直接在图片上放置电阻、电容、三极管等元件,能很快的放置完成,节省很多时间。至于其它电路板设计软件,例如AD、KiCAD、PADS、立创EDA等,体积庞大,需要安装,且不知道它们是否支持导入图片进行编辑。所以,目前我就采用Sprint-Layout进行抄图操作,如果大家有更好的设计软件,也可以推荐。

二、拍照实物电路板的铜箔层。
用手机或相机拍照电路板的PCB背面(底层),我们需要在PCB背面进行描绘元件图形。这点非常关键,请在无影灯或白天、光照条件很好的情况下进行拍照,这样拍照出来的相片最清晰、没有严重的元件斜影。拍照时要注意PCB板的上边和下边尽量保持水平直线,不要形成倾斜的情况。拍照时要稳定不要有抖动,不要拍照出来的照片有严重的模糊和变形。请使用手机的最高像素来拍照,越清晰越好。

三、先用画图软件对照片进行裁剪、预加工。
1、因为拍照出来的照片太大,需要裁剪成PCB板大小的尺寸,缩小照片体积。首先鼠标右键点击图片,在弹出来的菜单中,选择“使用画图3D进行编辑”

2、点击“裁剪”,可以把PCB板的四条边的外面部分都裁剪掉

3、此时会出现白色的小圆圈,拖动它可以调整要裁剪的范围

4、这是裁剪完成的图形。上、下两条边尽量成水平一条直线,左、右两条竖线最好是竖直的,如果不竖直也没关系

5、点击完成

6、点击“菜单”

7、在弹出来的菜单,选择“另存为”,点击“图像”进行保存

8、这是裁剪好的样例图片,原文件还是有点大(1.1MB),我把它缩小了,大家可以拿这张图片进行练习。想要原大小图片,可以点击附件下载(论坛会扣除55家元)

9、关闭之前打开的画图3D,重新对新生成的样例图片用“画图3D”进行打开

10、因为变压器和散热片是特殊零件,在电路板设计软件中是没有画好的库文件,所以我们需要先画好这两个零件的外形图框。
下面开始画零件的外形图,点击“2D形状”,选择“正方形”

11、画出变压器的外形图框,外形颜色尽量与PCB板形成鲜明对比,方便查看外形,我喜欢白色。外形粗细我一般选择5像素。个人个喜爱,你也可以自己选择喜欢的颜色和粗细。

12、下面是画好的变压器外形图和散热片的外形

13、最后把这张新图片另存为另一个文件,至于怎么另存为,请见上面的第6、7步说明。下面是样例图片2。

至此,使用画图软件进行裁剪和预加式到此完成,后面开始使用样例图片2进行电路板抄图操作。

四、使用电路板设计软件Sprint-Layout,导入图片并调整图片尺寸大小。
首先要说明一下,这款软件放置电阻电容等图形时,尺寸是按1:1比例放置的,如果图片尺寸没有调整好的话,放置元件时,会与焊点不匹配,导致放置失败。所以导入的图片我们要在软件中把电路板图片的长短尺寸按照1:1的比例进行缩放。在导入之前,我们要测量电路板的水平长度是多少mm?同时多记录几组焊点之间的长度距离是多少mm?这样在导入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些长度数据,对图片大小进行缩放,做到1:1的比例。如下图所示,先记住几个长度数值,后面调整时要用到:

1、打开Sprint-Layout V6.0软件,这是它的软件界面

2、先设置一下软件的印刷板大小与我们这块电路板的大小一致,或比电路板稍大一些。
点击菜单“印刷板”--->选择“新增印刷板”

3、我们这块电路板的宽度为156,高度为98.7,因为软件默认的尺寸比板子还大一些,所以我们在这里不用修改数值,采用默认值即可。如果你的板子比软件默认值还要大的话,则需要修改默认数值。

4、点击菜单“附加”--->选择“加载位图”

5、点击“底层丝印层”--->点击“载入图片”,选择样例图片2,即可把图片加载进来

6、调节分辨率的数值可以调节图片的缩放,在这里先不用调节,后面再调节,先按确定

7、最大化软件的窗口,以便能看见156mm的长度刻度尺。再次点击菜单“附加”--->选择“加载位图”,弹出图片属性小窗口,这时不要点击“载入图片”,直接输入分辨率数值,慢慢调节图片的大小,以使板子的长度正好在156mm这个刻度值

8、调节图片大小差不多是156mm就行了,后面可以再返回来慢慢细调,先点击“确定”

9、先把网格(栅格)设置小一些,方便光标定位更精准

10、点击“测量尺”,把十字光标移动到A点,按住不放,拖动十字光标到B点

11、可以看到AB两点间的测量出来的距离为48.26mm,比电路板上的实际距离多出了0.7mm,说明图片变大了,需要调小一点。

12、再次点击菜单“附加”--->选择“加载位图”,弹出图片属性小窗口,直接输入分辨率数值,调大一个数值为235,然后再返回测量AB点的距离是否合格。当然,拍照时图片边缘会有一些变形,每个地方的尺寸距离可能会有差异,取一个适中值,我们调节得差不多就行了。

五、先放置元件库里面有的标准元件图形,例如电阻、电容、三极管、MOS管等。
1、打开电阻元件库:标准直插件 --->TH-Resistors --->Standard,如下图所示

下面是我自己归类了各个电阻的封装尺寸列表,根据实物上的电阻大小进行选取:
TH-Resistors_Standard:直插电阻规格表、尺寸图
R(2,5 mm)---立式,脚距2.54mm
R(5 mm)---卧式,脚距5.08mm
R(7,5 mm)---卧式,脚距7.62mm
R(10 mm)---卧式,脚距10.16mm
R(12,5 mm)---卧式,脚距12.7mm
R(15 mm)---卧式,脚距15.24mm
R(5 mm)---卧式,脚距17.78mm

2、选中合适尺寸的电阻,旋转电阻的方向为水平或竖直,拖放它到目的地后再放手。

3、在放置电阻时,如果你事先测量出阻值和看到有编号,可以在放置电阻时输入这些信息。如果没有,则可以不填写,以后有空了再补写。

4、如果PCB板子颜色与元件外形的颜色相近,人眼看起来很费劲,所以需要调节元件外形的颜色,与PCB板的底色有对比,这样看起来才容易分辨。我喜欢白色,在这里我选择了白色。
点击菜单“选项”--->常规设置--->选择颜色设置--->点击丝印层底层--->选择白色--->一路按确定即可。

5、这时可以看到元件外形已经变成了白色。另外元件外形的线条太细的话,看起来也很费劲,我们这时可以调节外形线条的粗细。
点击电阻图形--->在右侧的“元件属性”中--->选中“连线”--->在“宽度”中输入线条的宽度数值即可。

6、这是改变颜色和粗细的结果。可以看到元件外形的颜色已经变成白色,线条变粗,标识明显,方便查看

7、依次放上其它电阻,过程与上述相同,在此不再重述。但要注意摆放方向,需要你事先预览电阻的方向,再进行拖放摆正。下图只放置了几个电阻进行示例,受限于篇幅,整块板子就不摆放全部电阻了,本文只是教你如何放置元件,你掌握方法就行,没必要整个板子都放完所有电阻。

8、放电阻之后 ,接下来放置电容。电容分为无极性电容和电解电容两大类。
打开电容元件库:标准直插件 --->TH-Capacitors --->Standard,如下图所示

下面是我自己归类了各个电容的封装尺寸列表,根据实物上的电容大小进行选取:
TH-Capacitors_Standard:直插电容规格表、尺寸图
C(2,5 mm)---普通电容,脚距2.54mm,带外围方框图
C(5 mm)---普通电容,脚距5.08mm,带外围方框图
C(7,5 mm)---普通电容,脚距7.62mm,带外围方框图
C(10 mm)---普通电容,脚距10.16mm,带外围方框图
C(15 mm)---普通电容,脚距15.24mm,带外围方框图
C(22,5 mm)---普通电容,脚距22.86mm,带外围方框图
C(27,5 mm)---普通电容,脚距27.3mm,带外围方框图
C(37,5 mm)---普通电容,脚距37.46mm,带外围方框图
Elko(Rad 1,5 mm)---电解电容,外径4mm,脚距1.5mm,正极为长方框和+号
Elko(Rad 2,5 mm)---电解电容,外径5.7mm,脚距2.54mm,正极为长方框和+号
Elko(Rad 2 mm)---电解电容,外径5mm,脚距2.0mm,正极为长方框和+号
Elko(Rad 3,5 mm)---电解电容,外径8mm,脚距4.0mm,正极为长方框和+号
Elko(Rad 5 mm)---电解电容,外径10mm,脚距5.08mm,正极为长方框和+号
Elko(Rad 7,5 mm)---电解电容,外径16mm,脚距7.62mm,正极为长方框和+号
Elko(Rad 12,5 mm)---电解电容,外径25.5mm,脚距12.7mm,正极为长方框和+号
Rad-197---电解电容,外径5mm,脚距2.01mm,正极只有+号
Rad-248---电解电容,外径6.3mm,脚距2.49mm,正极只有+号
Rad-315---电解电容,外径8mm,脚距3.51mm,正极只有+号
Rad-394---电解电容,外径10mm,脚距5.0mm,正极只有+号
Rad-492---电解电容,外径12.5mm,脚距5.0mm,正极只有+号
Rad-630---电解电容,外径16mm,脚距7.49mm,正极只有+号
Rad-709---电解电容,外径18mm,脚距7.49mm,正极只有+号

9、放置无极性电容,放置方法与放置电阻相同,在此不再重述。下面是放置电容的示例图

10、放置电解电容,放置方法与放置电阻相同,在此不再重述。下面是放置电解电容的示例图

11、放置二极管,放置方法与放置电阻相同,在此不再重述。下面是放置二极管的示例图

下面是我自己归类了各个二极管的封装尺寸列表,根据实物上的二极管大小进行选取:
TH-Diodes:二极管封装尺寸
Diode(2,5mm):外径1.9mm,脚距2.54mm
Diode(5mm):外径1.74mm,脚距5.08mm
Diode(7,5mm):外径1.74mm,脚距7.62mm
Diode(10mm):外径1.74mm,脚距10.16mm
DO-7:外径2.74mm,脚距10.16mm
DO-14:外径3.56mm,脚距10.16mm
DO-15:外径3.56mm,脚距10.16mm,焊盘孔稍大一些
DO-16:外径1.28mm,脚距5.08mm
DO-26:外径6.6mm,脚距14.48mm
DO-27:外径5.34mm,脚距12.67mm
DO-29:外径3.8mm,脚距11.68mm
DO-34:外径1.94mm,脚距5.59mm
DO-35:外径2.28mm,脚距7.62mm
DO-41:外径2.74mm,脚距7.75mm
LED(3 mm):发光二极管,外径3.6mm,脚距2.54mm
LED(4x2 mm):发光二极管,脚距2.54mm
LED(5 mm):发光二极管,外径5mm,脚距2.54mm

12、放置MOS管,放置方法与放置电阻相同,在此不再重述。下面是放置MOS管的示例图
打开MOS管元件库:标准直插件 --->TH-Transistors --->FET,如下图所示

13、放置集成块IC芯片,放置方法与放置电阻相同,在此不再重述。下面是放置IC芯片的示例图
打开IC元件库:标准直插件 --->TH-DIL,如下图所示

六、建立新元件,自己画元件封装。
对于标准元件库里面没有的元件,我们就只能自己画元件外形,建立新元件,方便后面的调用。

以NTC热敏电阻为例,教你怎么去建立它的元件封装。
1、拖放一个电阻R(7.5mm)出来,放在板上,我们要以它的焊盘间距作为参考。

2、放置一个焊盘,与刚才的电阻第一个焊盘对齐

3、再放置第二个焊盘,与刚才的电阻第二个焊盘对齐。然后切换到丝印层顶层

4、点击“布线直线”,出现十字光标,画出一段直线,然后调节线条的宽度为0.3mm

5、画完整个NTC热敏电阻的外形,然后框选全部NTC热敏电阻,包括线条和焊盘,使它们处于被选择的状态

6、点击菜单“文件”--->另存为元件--->弹出一个保存对话框,询问要保存到哪个目录,在这里我们选择“用户自定义-USER”目录,命名文件为NTC,表示这是一个NTC热敏电阻

7、切换回底层,打开元件库的用户自定义目录,找到刚才建立好的新元件,把它拖放到板上。至此,一个新元件就这样建立好了,并且可以调用。

8、下面再建立一个新元件:变压器。切换回底层,点击“过孔焊盘”,放置焊盘到变压器的管脚上

9、切换丝印层底层,点击“圆环弧形”,画出一个个半圆形,形成变压器的线圈图形,然后调节线宽为0.5mm,粗细合适。

10、框选变压器的全部线条和焊盘,使它们处于被选择的状态。点击菜单“文件”--->另存为元件--->弹出一个保存对话框,询问要保存到哪个目录,在这里我们选择“用户自定义-USER”目录,命名文件为T1,表示这是一个变压器。

11、切换回底层,打开元件库的用户自定义目录,找到刚才建立好的变压器,把它拖放到板上。至此,一个新的变压器元件建立完成,以后可以随时调用。

七、截图保存。
由于Sprint-Layout软件没有连同图片一起导出的功能,所以这个步骤需要我们自己截图保存。把软件窗口最大化,以便可以查看到整张图片内容,使用截图软件进行截图,保存起来,方便我们以后查看。

至此,我们已经全部完成了描图过程,然后根据这张底图,我们在其它电路板设计软件(如:AD、KiCAD、PADS、立创EDA)上绘制原理图,很快就可以绘制一张电路原理图出来了。这个绘制原理图的过程大家都懂,我在这里就不班门弄斧了。

下面是我自己归类的其它元件封装尺寸列表,大家可以参考:
TH-Transistors_FET:各类MOS管
TH-Transistors_Thyristors,Triacs:各类可控硅
TH-Transistors_SOT:各类三极管
TH-Transistors_TO(1):各类三极管
TH-Transistors_TO(2):各类三极管
TH-Voltage regulators:各类三端稳压器

以上文章编写一天一夜,辛苦之处只有自己知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益处,不再面对电路板一片茫然,我也希望大家在发拆机贴时,利用我的方法或者利用你的方法把原理图抄出来,给大家以后的维修提供资料,这是我最大的初衷,谢谢大家观看!如有家元,小手一挥,扔点1M、2M的给我吧,鞭策我,以后有动力提供更多实用的教程出来给大家。

网友:
楼主发帖太详细了,真的是一步一步在做教程,非常感谢。

网友:
必须精华啊

网友:
直呼好家伙,这流程简直了,精前留名

网友:
很详细的教程,收藏慢慢看。

网友:
这是我看到的最有价值的文章。实用,详细。

网友:
前排坐好,后面的排队……

网友:
赶上直播了,谢谢楼主能有时间弄这么详细的教程

网友:
非常详细的教程,感谢楼主

网友:
不错,我也用这个软件做过板子,而且做了不少,有实际打板的,也有用雕刻机加工的,可以不要原理图直接话线路,挺方便的。楼主这个做法很新奇,应该用PS来处理图片,有个“透视裁剪”的工具,可以将倾斜的图片摆正,效果应该会更好。

网友:
先收藏了,慢慢学习一下。

网友:
这贴子写得细致啊.

网友:
先收藏了,慢慢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了,又涨知识了。

网友:
以前只知道手工抄些简单的板或者局部的电路图,以便维修时分析和排查故障,那时以为使用抄板软件可以自动生成电路图,看了楼主的介绍才知道抄板软件也只有辅助功能,绘图仍然要靠手工。

网友:
嘿嘿,同路人!

下面是我的两个必杀技:
1、HornilStylePix2.0.3.0图片编辑器绿色中文版
2、Sprint-Layout 6.0 绿色汉化版

使用大法:
1、复印机复印电路板(比手机拍的清晰,且变形小)。
2、图片编辑。
3、电路板处理。
与楼主般处理。

下面放几张成果图吧。
1、复印稿,600DPI,细节很清晰。

2、转图片并修正。

3、上Spr6。

使用情况和效果:
1、事始:电子炖盅进水烧了8脚IC、限流电阻(47R/1W)、IC2脚与4脚间一个0806电阻。IC还能看到“OB2”字样,后面的炸了。0806电阻无穷大,不知参数,无法更换。
2、分析:通过抄板,进一步得知,IC一侧4脚是相连的。结合“OB2”,在网上从常见的OB2263电路图开始, 一直找到了OB2222才是与抄班电路相一致。并确认2\4脚间电阻是IC的取样电阻。一般取值在1R~2R之间,用于取样并控制输出电流。
3、维修:从网上得知,OB2222有三种后缀,分别是-L,-ECP,-MCP。不同的是输出电流大小,100MA,300MA,500MA。选型时,选了最大的MCP。取样电阻也选了2R,用两个1R串接。直接代换,开机试用正常。

另外,再分享下SPR不务正业的用法

网友:
这个牛 这个厉害了

网友:
设精前赶紧留名,争取在第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