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的变压器点焊机终于完工了,效果还可以

楼主(2023-01-02):
我的变压器点焊机终于完工了,效果还可以。

网友:
看焊点,效果真的不错!恭喜楼主!

网友A:
外圈都是发黑的,焊不牢的。

网友:
那块四方原件是可控硅吗

网友B:
都点穿了啊,电池应该报废了吧

网友:
用上芯片了,可以加入自动检测焊笔接触功能,省去脚踏开关

网友:
铝线圈的那?

网友C:
我的是直接25平方到焊笔,没有接插件。装个微动到手柄上……

网友:
试试效果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点穿了啊,电池应该报废了吧

焊的挺牢固的镍片有些厚

网友:
看起来时间还是有点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圈都是发黑的,焊不牢的。

挺牢固的镍片有些厚

楼主:
铜的线圈我上了锡这样比较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直接25平方到焊笔,没有接插件。装个微动到手柄上……

我把原来一体的点焊笔改了这样双手比较好用些。

网友:
搞了个变压器,一直没动手,懒癌

网友:
做的不错,带劲

网友:
脚踏板装夹子上有意思

网友D:
老老实实做电容的吧,这种老粘不牢。

网友:
时间要这么久吗?焊点一圈都黑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老实实做电容的吧,这种老粘不牢。

电容的成本比这种高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