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电路板上 红框内元件参数

楼主(2023-01-02):
(图片)

网友:
1AM 三极管型号是:MMBT3904型NPN管其参数是:/耐压:40V/电流:0.2A/贴片S0T23封装。4P查到的是静电放电(ESD)保护器件 CESDLC3V0J4,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1楼已经回答了1AM元件了,这是一个常见的三极管,不再重复。丝印4P对应的是HA17431VLP,功能跟431类似。

网友:
丝印反查 要数据库大和新。不然同丝印东西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坛友厉害!

我猜他们查不出5bm那个,我就知道,快膜拜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猜他们查不出5bm那个,我就知道,快膜拜我

你挺欢喜掷界外球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挺欢喜掷界外球嘛!

不,我无聊的时候有时候喜欢膨胀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