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已修复康佳电视换灯条后续LED40X6000D屏幕点亮有其他故障

楼主(2023-01-02):
更新 已修复 第一次酒精擦了屏线还是花的 我也没有橡皮 直接用1200目砂纸蹭了 就不花屏鬼脸了

这台电视背光不亮第一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318
灯条到货继续维修
新版灯珠封装大一点 应该散热好点
再拆一遍
灯条架子拆出来
给新灯条背面抹点散热硅脂

开始安装

安装好了发现画面不太正常 有点模糊 色彩不对  吧排线都擦拭了一下还是这样的 这个触及到我的知识盲点了 这种故障一般是哪里的问题怎么修呢 各位师傅 感谢指导

网友A:
这个,我也换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换坏了

这个应该不是液晶的问题 我很怀疑屏线 可是我已经擦拭过 不行一会儿再擦拭下

网友B:
家里也是康佳,围观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不是液晶的问题 我很怀疑屏线 可是我已经擦拭过 不行一会儿再擦拭下 ...

好像是鬼脸故障,逻辑板上可能有颗芯片坏了

网友D:
厉害  这都可以自己修

网友E:
我的康佳也有这个故障,偶尔能自己好一下,还是42寸CCFL背光的,品牌通病

网友F:
屏线再擦拭, 不行再擦拭重复

网友C:
看逻辑板上好像没有AS15芯片,那可能是其他地方问题导致的,参考下面两个视频试试: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7490606298680907695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7452154800838349237

网友G:
这是花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也是康佳,围观一下

哈哈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鬼脸故障,逻辑板上可能有颗芯片坏了

是吗 这个型号是通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  这都可以自己修

换背光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康佳也有这个故障,偶尔能自己好一下,还是42寸CCFL背光的,品牌通病 ...

修肯定还是能修的 找到故障就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进来看看~谢分享, 学习了,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屏线再擦拭, 不行再擦拭重复

好的 谢谢指导 今天我就跟他干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逻辑板上好像没有AS15芯片,那可能是其他地方问题导致的,参考下面两个视频试试:
https://haokan.baidu. ...

感谢猪头兄 我研究研究 研究好了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花屏了

我感觉和屏参不对是的 但是康佳是工厂模式改不了屏参的 所以应该不是屏参

网友:
感觉是不是碰坏COF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液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