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求助!这个EXPLOIT螺丝批手柄可以拆下伸缩杆吗?

楼主(2023-01-02):
有个伸缩的螺丝批手柄,4mm接口。现在就想把这个伸缩杆拆下,然后换上一套wiha的长杆螺丝批,不知道这样的操作是否可行? 不知道这个手柄怎么拆开? 哪个地方可以拧开。 先谢谢大家了!

这套八合一的wiha长批头用了十几年了,刀口一点伤都没有,材料特好。就是手柄不行了,塑料的,锁不太紧批头了。所以想换个金属手柄给它用。大家有合适的手柄也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为什么要拆 ? 作为抚摸党 我建议重新买一个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拆 ? 作为抚摸党 我建议重新买一个把手

买不到啊!求推荐。现在都是那种针对短批头的把手,没有那种深孔的、针对长批头的把手。

网友:
大力出奇迹   我的wera817可以把伸缩杆拿出来

网友:
拆不开,拆开就稀松了

网友B:
可以拆,这个手柄是螺纹分几段组装的, 有螺丝胶。 不太好拆,除非加热主体,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不到啊!求推荐。现在都是那种针对短批头的把手,没有那种深孔的、针对长批头的把手。 ...

我在拼多多买几块钱买的这种组合螺丝刀就是4mm的六角杆,你的WIHA杆子捅进去肯定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拼多多买几块钱买的这种组合螺丝刀就是4mm的六角杆,你的WIHA杆子捅进去肯定是可以用的。

这个六角杆对边的实际尺寸是3.83。

网友C:
这种组合螺丝刀淘宝也有。还有福冈的两用螺丝刀也有4mm六角杆的,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组合螺丝刀淘宝也有。还有福冈的两用螺丝刀也有4mm六角杆的,也能用。

好的,多谢!这种锁止机构能锁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拆,这个手柄是螺纹分几段组装的, 有螺丝胶。 不太好拆,除非加热主体, ...

明白了,多谢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这种锁止机构能锁紧吗?

这个没有锁止机构的,靠里边一个有点弹性的东西把住,维持不掉出来,拔的时候用点力就拔下来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锁止机构的,靠里边一个有点弹性的东西把住,维持不掉出来,拔的时候用点力就拔下来了。 ...

明白,谢谢答复

网友D:
这个手柄尾部的螺帽形状部分转动起来灵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手柄尾部的螺帽形状部分转动起来灵活吗

正常水平吧,应该不是轴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