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林内燃气热水器冬天水温不烫,专家们指导下

楼主(2023-01-02):
2011年安装的林内燃气热水器,型号 JSQ20-N ,12升老款,温度档有5档指示灯, 夏天调1-3低档没问题,今年冬天调到第5档的最大档,发现水温不如以前烫,离热水器3米处的的水槽洗碗,热水档打满,水温没以前烫手,以前是烫手的,这个区别还是明显的,洗澡间距离有些远,现在洗澡就感觉水温不太行了,冷水进水的水量水压应该是正常的,燃气管应该也是通畅的,请问是啥原因,是有一组火排没燃烧吗? 这个我也不懂,高手们指导下

补充内容 (2023-1-14 16:49):
拆开看了,是3段燃烧室,温度档调最大时,3段都燃烧了,距离些的卫生间沐浴出水还是水温不行,去年都还是烫的,今年就是温的了,专家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23-1-30 11:15):
热水器出水处温度算高的,跟新机比有老化,近处热水有点小烫的,远处沐浴手柄更换成新的后,水温也可以小烫了,是老喷头堵了影响了正常工作

补充内容 (2023-2-21 08:50):
最后问题解决了,就是沐浴喷头质量问题,用长了就堵了或出水过大,出水质量不到位,网上买了一个新手柄就解决了

网友:
有冬季和夏季模式选择吗

网友:
找找说明书……

网友:
这可是名牌啊!

网友:
有年代了吧,

网友A:
1.冷水进水处的滤网拆下,清下泥砂
2. 特地去看了你这型号PDF,热水出水处那个带++++号处,是个水量调节,具体怎么调 ,你自己试下
3.11年了,可能燃烧室有积碳啥的(但这东西清理要拆散)

另外提醒下,年份太久了,超过国标8年
如果1的滤网和2的水量调节都不能解决。。。建议换新

对了
以及你把洗水处龙头的起泡网拆下,看下会不会也泥砂一类多,洗澡的混水阀(就是左右2处活接的六分,那个里面也可能会有滤网,有泥砂,注意断水操作)

网友:
没故障码,要检查燃气系统。  很有可能是燃气电磁阀坏了没打开。    自己先燃烧室观察窗看一下火苗状况,判断一下。   应该是全部打开,最大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冷水进水处的滤网拆下,清下泥砂
2. 特地去看了你这型号PDF,热水出水处那个带++++号处,是个水量调节, ...

滤网堵了不会影响温度啊,他这个应该是内部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俺的海尔12年了还在用,温度没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冷水进水处的滤网拆下,清下泥砂
2. 特地去看了你这型号PDF,热水出水处那个带++++号处,是个水量调节, ...

你好,PDF文件能上传吗,带+ 的阀能调节水量? 以前水温烫,就是今年发现不怎么烫了,洗澡成问题

网友:
这林内可是名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PDF文件能上传吗,带+ 的阀能调节水量? 以前水温烫,就是今年发现不怎么烫了,洗澡成问题 ...

你拿你这型号百度下,就有一堆在线PDF说明书啊,林内官网照理有原本下载

网友:
燃烧室做一下清洁应该可以的

网友:
看来燃气的寿命比电的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冷水进水处的滤网拆下,清下泥砂
2. 特地去看了你这型号PDF,热水出水处那个带++++号处,是个水量调节, ...

觉得重点放在气路上,明显是火力不够啊

网友B:
会不会水箱里的水管积垢了?这个直接影响水温的,毕竟11年的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水箱里的水管积垢了?这个直接影响水温的,毕竟11年的东西的。

如果是积垢了,得整个水泵循环柠檬酸才能洗了吧,还是有别的什么办法?

网友:
22年了, 想换前diy恒温,打开一看, 这个与恒温啥区别?
霍尔水量传感器, 不是水压
燃气比例阀, 不是机械
温度保险丝, 现在的机器都没有
六根线的电机带启动电容的, 至少两档转速了吧
除了风机声音响没啥问题

关键是22年了啊

网友(2023-02-18):
或许就是燃气压力减少导致热量减少。冬天压力降低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