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科上5W球泡灯

楼主(2023-01-02):
前些天就在拼多多拍到这种灯泡,号称4ow,实测电流判定为3w,效率未知,发热较大,,拆开一看就是这样的电路,还没申请退货退款,拼多多直接给推送的不退货退款,拼多多也是不容易,,,现在LED灯珠发光效率高也不该这样玩吧

网友:
多多客服:抢钱时间到!

网友:
不知道这么做的目的

网友:
5W是编号吧

网友:
灯泡上标5W也还好吧,估计退款是垃圾拼多多平台搞得商家还不知道。

网友:
不虚标的少见

网友A:
拼多多的   都是这种货

网友:
虚标其实不是事儿,主要是对不起这价钱。

网友B:
标4.0W吧,实测3W差得不太多,你仔细看是不是小数点很小很小哦。

网友:
线性降压用的都是高压灯珠,vf远高于3.3v,所以你这样算功率是不对的,虽然虚标是一定的。另外电流大概10几ma,也不是0.018ma,单位用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拼多多的   都是这种货

叫坑多多,

网友:
都是山寨货

网友:
山寨东西,虚标的厉害

网友:
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市场上!

网友:
这个身板,要是5W也抗不久就烧。

网友:
低功率还好点,发热不大。热了电阻就变动了,电流变化就大了。

网友:
里面真简单

网友:
现在很多灯都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4.0W吧,实测3W差得不太多,你仔细看是不是小数点很小很小哦。

四点呕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