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迷你缝纫机拆机调节 图解备忘

楼主(2023-01-02):
这种塑料结构的小缝纫机,容易卡住,然后齿轮错位,几年不用一次的,偶尔用用还行,经常用还是买金属骨架的专业机,我这个齿轮是双孔的,按网上的方法不行(高位参考调节),琢磨了很久,我这个应该是低位参考调节

转动拨轮,使机针在最低位

掰动挡板,使齿轮分离

转动拨轮,使齿轮第二孔和挡板标记对齐

此时辅助参考,牙应该在平面下,如果不在,那就是此方法不适用,自行按照上面的步骤摸索调整新的参考标记(可能是第一个孔,也可能是孔旁边的楞)

调整摆梭位置,如图所示,转动摆梭,摆梭和机针交汇时,摆梭尖和机针正好对齐且摆梭尖在针孔上方2、3mm

机针在最高位时,摆梭标记应该和最低位时一样

同样辅助参考,此时牙在平面上

网友A:
用的少还是手工

网友:
就是一个玩具

网友B:
家里某人也买了一个,有个塑料齿轮裂开了,没用了

楼主:
价位在那摆着呢,专业一点的大牌子的,500到1000多,几年不用一次,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少还是手工

老式脚踏的确实结实,也占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某人也买了一个,有个塑料齿轮裂开了,没用了

粘起来,再用金属丝烫进去加固,也许可以应付一下。

网友C:
齿轮塑料减配控制使用时间换新,当年全是金属齿轮的,打好黄油,用N年。

网友D:
家用,修修补补还是可以的。

还有一种手持的缝纫机,像订书机的,才是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塑料减配控制使用时间换新,当年全是金属齿轮的,打好黄油,用N年。

这种塑料的就是玩具级,现在电动的金属框架、齿轮的老贵了

老式脚踏的某宝有电机改装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修修补补还是可以的。

还有一种手持的缝纫机,像订书机的,才是玩具 ...

那个也有过,太累手了,还经常断线

网友:
这就是个玩具吧

网友:
有一个,,很麻烦的,,谢谢分享

网友:
全是塑料的

网友:
就是个玩具

网友:
感谢分享拆机经验,留存备查。

网友:
看起来很简陋,不耐用

网友:
多功能缝纫机,2000多的也不全是铁的,外壳和按钮是塑料的

网友:
做工粗糙的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