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苹果鼠标换个静音微动

楼主(2023-01-02):
晚上用平板,USB口有点问题,用2.4G鼠标有时候失灵,手里就一个苹果鼠标是蓝牙,但是声音有点大,准备换个静音的微动

背面,两个黑色长条充当脚贴,这是一个坑

拆后盖,取电池

底壳胶粘,这里的胶不太粘,暴力撬,可以从侧面,地面也行,第一个坑,两个胶垫是胶+热熔柱固定的,热熔柱都是一次性的,基本没法二次利用,所以拆的时候尽可能的不拆胶垫,但是这里因为胶垫卡着底壳,又不得不拆,只能靠胶了

底部铝盖撬下来后第二层黑色底壳是卡扣,其实也可以不拆底壳,直接橇卡口,不就可以不拆底部铝盖了么,然而好像并不能

实际上我就是先撬开的卡扣,然后上盖的排线有铝壳的情况下很难搞,没什么操作空间,排线本来挺长,但是封在了上盖里,排线背面还有胶固定,难搞

微动开关藏在夹层里,想要取出来还要继续分离电路板,但是电池正极焊在电路板上,又被热熔柱固定在壳上,想取微动就必须破坏热熔柱,然后电池就容易接触不良,只能继续靠胶粘了

拆出来的微动,这个微动手感上应该比正常鼠标微动压力更大点,估计是因为鼠标结构的问题,换成静音微动后虽然又旁边的弹簧助力手感还是比较肉,并不好用,但是谁让他静音呢

全家福

换成了凯华的静音微动,淘宝红包嫖的,更好的也买不起

具体IC懒得重复标了,网上一大堆

完结

啰嗦一句,想不通苹果到底好在哪,手机电脑没用过,不提,鼠标键盘是真难用,或许配合苹果产品效果很好,但是还是不得不说手感真的不咋地,而且明明有各种设计方案,却非要大量的用胶粘,明明可以用卡扣的地方,非得用热熔柱,都吹苹果产品质量好,又大量充斥着一次性设计。放在别的产品上会被喷成廉价的设计,放到苹果上却变成了轻飘飘的一句提升了拆解维修难度。

网友:
充电款的魔法老鼠充电的时候还肚皮朝天不能使用,非常苹果

网友:
做工真不赖

网友A:
你手上这款第一代mac鼠标至少是放干电池的,还方便一点。后面的第二代手感差价格还死贵,充电姿势更是反人类。

网友:
用过静音的鼠标之后,再用有滴答声的就感觉不好

网友:
这造型手感注定渣

网友:
有些微动很硬,手指都会按痛的,,

网友:
安华高s7530芯片的,这个鼠标最少12年前的吧,当年好像主推整个鼠标的壳有类似笔记本的触摸板的功能,用手指代替滚轮,所谓支持手势。微软后面出的也是无滚轮的带触摸板的鼠标也是类似这种的。我记得当年炒的比顶级旗舰游戏鼠还贵,不炒作性能,只炒作轻便和外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手上这款第一代mac鼠标至少是放干电池的,还方便一点。后面的第二代手感差价格还死贵,充电姿势更是反人 ...

就是让你买两个,一个充电一个用

网友:
苹果鼠标最大的好处就是中看.................不中用

网友:
苹果鼠标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中用

网友B:
楼主有什么好点的静音微动,请推荐一下,我手里有几个鼠标要更换微动。

网友:
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和平时拆的鼠标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C:
工业设计不错,为啥只有一个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什么好点的静音微动,请推荐一下,我手里有几个鼠标要更换微动。

对这些也不太了解,就淘宝随便搜了下,三块钱两个的凯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业设计不错,为啥只有一个微动?

左右靠触摸分辨

网友:
这鼠标好用吗

网友:
我有一个,引擎坏了,这个鼠标引擎坏的几率太高,楼主厉害。

网友:
这破鼠标违反人体工学
感觉用的多了都得腱鞘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