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又一个航嘉375w输出电容怀孕了,这次输出换固态,让你再怀孕!

楼主(2023-01-02):
和上次这个一样的电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9035-1-1.html朋友公司买了不少似乎。。。蓝屏死机,确定电源的事情。

大冬天的居然还会怀孕!正好手里有固态!输出部分这几个容易爆的全换了!180UF的大电容换红宝石220的!待机5v部分也换一样的红宝石35v1000.

10V 2000的换尼吉康LG 16V 820。容量正好40%,耐压高出6V,让你再爆!大的16v2200的换日化一样规格的固态!10V1000的换日化16v 470.

这款电源设计应该有点问题,输出部分容易电容怀孕!既然知道缺陷,航嘉为什么不用日系电容或者固态?

网友:
你以为做了结扎就不会怀孕了?

网友:
怀孕这事也不全看电容

有点电源纹波它就是大 那电容是不是就更容易怀孕

网友:
不喜欢航嘉电源,感觉质量一般。

网友:
换个电容看看

网友:
看过楼主专拆电容,手里电容不少。

网友:
这应该换得彻底了

网友A:
这种“网吧专用”电源,不知道设计的时候有什么特别?成本低,寿命短?

网友:
看着挺干净也不像极端环境下工作的,怎么就爆了呢

网友:
这身段不行呀,换一个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网吧专用”电源,不知道设计的时候有什么特别?成本低,寿命短?

价格便宜的话肯定有缩水,厂家的一贯套路。

网友:
成本考虑,不用好的电容。

网友:
手里有个惠普的电源(商家说是库存全新)输出电感过热(低负载情况),发过帖子问过坛友、也换过怀疑的元件,最后把电感磁芯换成了铁硅铝的就不热了!

网友B:
没啥用,该怀的还会再次怀上的。

网友:
楼主是避孕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啥用,该怀的还会再次怀上的。

怎么可能没用呢?

网友:
  弄个绝缘纸挡一下  电感温度太高  ……

网友:
价格便宜又想挣钱,只能元器件缩水

网友:
换了这么多,大手笔

网友:
差点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