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9XT+B47R测试

楼主(2023-01-02):
颗粒是借@Miracle 老哥的,感谢
暂时没有BGA272的69XT板子,先用转接贴凑合一下
之所以没有三段式是因为我把DSLC关掉了,现在是定缓模式,定缓12个G左右
双贴NY122超die了(32Die),实际上贴一颗就能有这个速度

无意中发现69XT关掉HMB/系统不支持HMB(反正就是HMB不生效)的时候,会自动转为全盘模拟策略,这个时候就和2263XT的缓外没啥区别了
所以买2269XT的一定要配个Win10/11,不然超级拉跨

网友A:
存储颗粒还能借的?,这要是颗粒吹炸了,不得追你10条街?

网友:
那这不是做不了移动硬盘了,没有hmb缓外这么低

网友:
颗粒也能借啊

网友:
69xt和67xt啥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储颗粒还能借的?,这要是颗粒吹炸了,不得追你10条街?

你看我在蹲BGA272板子就知道了,要是借我就不用蹲板子了,我是帮他做成69XT盘的,要用来用的盘我肯定不会挂转接贴在上面,转接一次就增加一层故障几率,尤其是大容量B47和69xt频率这么高的,况且大容量B47现在也没啥好地方能去,B47在59xt2上面性能跟N18一样拉跨,也就69xt能发挥出来

网友:
高手之间的交流

楼主:
69XT,无缓HMB主控还是挺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存储颗粒还能借的?,这要是颗粒吹炸了,不得追你10条街?

这样的大佬会把颗粒吹炸??

网友:
B47在59xt2上面性能跟N18一样拉跨

网友:
没人注意到硬盘名字嘛

楼主:
勘误:2269XT不会超die,即使超过16die依然可以发挥出性能

网友(2024-04-03):
买到一块差不多同配置的假盘,大佬能分享下开卡工具吗,谢谢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410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