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成功改造翻车得力4325台灯

楼主(2023-01-02):
1,前一段时间看大家淘了这款台灯心里痒痒也跟风买了一台,向来运气不佳果然翻车,拆开发现不但18650被饿死连触摸系统也坏了只能偶尔亮一下原电路都是集成的也没啥再折腾的了。

2,看看这款灯的造型还是不错的丢了可惜,得争口气想办法修好免得又要被领导骂天天瞎折腾。
3,改造思路:要保持灯的外观不被破坏,功能尽可能恢复还要改掉原灯亮度不足缺点。为了提升原灯的亮度,灯条使用一个旧的LED楼梯灯灯条及控制器,将24W的串联3灯条去掉一个灯条使用2灯条经试验16W亮度足够了。为保持触摸功能TB上化几块钱买了一个电子开关,用来驱动继电器控制主灯电路。时钟也改成锂电池供电,因为显示系统不能断电串2个二极管降压直接连在电池保护板前面,背光系统经开关连接到原线路板上的5V输出端,利用原线路板上的锂电池充电系统给加装的锂电池供电。
4,思路有了,立即找材料干起来。原灯板因为功率低只用了PCB板散热,我这个大功率的就耐不住了。可惜没找到合适的薄铝板就用一块铁板打磨一下,再割一些缺口减轻重量。
5,因为这个灯是使用220V高压的安装时一定要做好绝缘,在灯的线路板及金属配重底板间还用CT片子加了一层绝缘垫。
6,经过以上改造,灯的主体外观没有大的破坏,原充电口及开关正常使用,时钟的供电时间大大延长,灯的亮度非常理想还保留了触摸开关控制(原灯的一些鸡肋触摸功能被省了)。
7,具体改造记录照片如下,仅供茶余饭后消遣,不足之处请多包涵!

网友:
动作有点大,基本上只用了原来的壳子。。。

网友:
改造动作有点大,数显时间还是蛮方便的

网友:
插电的话 就有点浪费

网友:
散热做得不错

网友:
建议把配重块换锂电池,4056充电板,7135x2驱动板和3伏LED灯板,USB充电口小板。

网友:
这动手能力,佩服佩服!

网友:
几乎全改了,手艺不 错

网友:
内脏全换了,大手术。

网友:
楼主亏了,这改造划不来

网友:
居然没有上8025

网友:
这样大改,成本精力花的不少,领导有没有夸楼主呀

网友:
留下骨骼,内脏全换。

网友:
飞利浦酷恒两台49包邮成功上岸,一台95新剪线正常使用,一台灯珠坏

网友:
保持灯的外观,不错

网友:
改动还挺大的

网友:
挺牛的,高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