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蒂彤M19微型投影仪不开机问题维修,拆机,组成电路分析

楼主(2023-01-02):
同款描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创维小湃智能投影P1 Pro拆机-聚超值
与上重复的就不多述了。

放几张整理出来的相关资料:

触摸板:

整理出来的主板背面:

整理出来的主板正面:

//---------------------------------------分割线--------------------------------------

问题:前晚上很多次均不能开机,最后一次开机成功。
         但咋晚就一直开不了机了。
现象为:电源红色指示灯按(左侧或遥控上的)开机键后常亮提示开机了,但风扇不转动,不投影。
分析:
       应为系统主供电没跟上,仔细测量与分析工作流程见上图手工箭头所示:
       供电流程为:电池或外部供电->电子开关->系统电
       测量发现系统电为0.7V左右,电子开关低电平使PMOS导通,实测不导通,为PMOS(AO4437)损坏。
处理:
       1. 嘉立创购买SO-8的PMOS(AO4437),备用一种
       2. 左侧滑动开关已已不好用,打开后发现把柄断了一半,再拔动几次后彻底断了,嘉立创购买,备用一种。

       3. 拆机方式不对(刚开始网上没找到拆机视频),使用暴力拆机将主板与DLP之间的排线折断了。
          此为90度折弯线,没找到,taobao买60mm长的排线:

       4. 自备:布基胶带用于固定排线,双面散热胶用于固定折下来的黑色散热片。

等待到货吧!!!

网友:
芯片还挺多的。希望收到货然后手到病除。

网友:
图片备注很详 细,下功夫了

网友:
小白表示好羡慕会分析这种电子电路的高手呀

网友:
我的LED投影机电源部分坏了,都没有修

网友:
这么小的投影,野外非常方便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还挺复杂的,期待楼主的后续效果

网友:
这电路有点复杂

楼主:
排线到了,比对了一下,除长度不对外,折弯后一样!
等其它件到后就可以更换了!

楼主:
东西到齐了,先更换MOS管

楼主:
再更换开关:

楼主:
装上DLP排线,卡口坏了压不住,虚接的话,显示颜色就不对了!

楼主:
换完后上电,可正常开机,风扇转了,也可能正常显示界面了:

楼主:
全部组装完成,完美复活:

网友(2023-08-23):
必须赞一个

网友(2024-07-28):
这机器DMD芯片型号是什么?可以用别的型号代换吗?

网友(2025-05-20):
澳典M8,2019版,安卓7.0.拆开发i西安,主板和楼主跳转的小湃P1 Pro主板一样。但是遇到问题:

网友:
收到澳典M8 2019版,8G.主板看起来和小湃P1 Pro一样。目前遇到问题:花屏,但是对DLP供电电路进行冷却就能正常工作。楼主芯片为BX07,我的芯片是BX9i芯片输入2.5v输出1.87V.拆掉两颗并联电容(镊子1K测量,大的8.7微法300毫欧,小的3.6微法1欧,电感0.6微哼)能短暂稳定工作。过会儿又恢复花屏了,不知道那里原因,求助ing
这个BX9i不知道能用是那么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