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自用的intel s3510 ssd突然就坏了。。。

楼主(2023-01-02):
之前搞的传家宝intel s3510 ssd突然断电后就不能识别了,搜了下感觉这盘貌似也不能修

拆开了看了下,14片nw682 + 1片nw686 + 1片nw677组成

容量到是不大,不知道能不能拿来搞个ssd和U盘?
也不知道划不划算

网友A:
这,多大的3510?我好像有几块240G的

网友B:
我觉得重新开卡或者搬板可能性价比高点,做U盘浪费了...

网友:
英特尔的传不了  ……

网友:
断电后就不能识别

网友:
寿命到了,买来纯粹赌运气。。。。还不如考虑品牌有5年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多大的3510?我好像有几块240G的

480g的,容量要大不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重新开卡或者搬板可能性价比高点,做U盘浪费了...

查了下,这玩意貌似开不了

网友:
l95b制程的mlc,慧荣的2246,3267,3281等主控都可以。

网友C:
反面接口处,不知道是供电DCDC还是保护隔离管明显炸了

网友:
坏一个颗粒等于全坏

网友:
L95B的闪存还是不错的,贴个2246EN,32G的双贴328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面接口处,不知道是供电DCDC还是保护隔离管明显炸了

看到了,有点发黄。。。估计没得修,就看能保几个颗粒了

网友:
有焊接技术的话搬板搞个46EN还是可以的

网友:
通电静置一段时间,大概率能自动修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