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年修灯 更换灯板

楼主(2023-01-02):
房间里面的灯坏掉了,主要是里面的主灯板不亮了,靠周围几个5W的小灯板,每天晚上昏昏暗暗实在难受

早就计划维修,一直偷懒拖着,这不元旦假期,趁着新年把灯修了
之前在网上淘的220V灯板,70多个2835LED组成,最大的好处就是直接用AC 220V,无需额外的驱动

用的是JXC8082A恒流驱动,这是个线性LED恒流驱动IC
LED全部串联承担主要电源电压,然后用它来恒流
线性恒流的好处就是元件少,电路简单可靠(一个JCX8082加一个电阻)
但是缺点是发热大,效率低,特别是LED数量少的时候

这个灯板用了2颗JXC8082A并联供电,电流采样电阻是10Ω
根据DataSheet里面的公式,单颗电流60mA,2颗并联共计120mA

非常有意思的是,灯板上还焊接了一些无用的元件
这U3、U4、U5、U6一共4个集成电路虽然焊在板上,但是管脚全部短路,和LED电路没有任何电气连接
难不成就是个装饰?不管它

通电看看,都是好的

既然是自己用的灯,打算做一番改造再使用
首先,经过通电试验发现,这个灯板单独使用的话发热很大
而热绝对是LED的头等杀手,想必灯板在原使用场合有灯具外壳加强散热,
而我直接使用散热肯定不如原来,因此,决定降低工作电流以减少发热
JXC8082A的电流是靠外接的取样电阻设置的,电流和电阻的关系在DataSheet里面提供了计算公式

因此,我要降低工作电流只要增大采样电阻就可以了
说干就干,采样电阻换成33Ω,这样电流减少到原来的1/3,发热明显降低了
现在的工作电流是36mA,亮度经过观察确实有牺牲,但是损失不是很明显,完全可以接受
不加散热器点亮30分钟,灯板仅仅有些热而不烫手,没问题

然后,对光谱进行改造,之所以要改造光谱,是因为单位的LED照明灯相当好用
色温适中且可调,显色性非常好,而且在灯下干活久了眼睛也不累,照此为模板,进行改造

LED的光谱主要是蓝光和黄光,红色和绿色缺失严重,因此,要把它们补回来
这个灯板里面的LED灯珠色温还不一样,多数是大约4000K的,少数有几个是冷白的
因此,就不添加低色温的白光LED了,购买了一些翠绿和红的2835LED

采取部分更换的策略,每灯板7个翠绿LED,8个红LED,整体色温基本不变
直接替换原有LED灯珠就行了,通电测试,一次成功

4块灯板全部改好

准备了12颗磁钉,用于固定灯板

将4个灯板吸在原来的底板上,接上线就可以了

通电试验,没问题

装上外壳,完工,室内亮度明显恢复了

拆下来的旧灯板,中间的主灯完全坏掉了,周围5个小灯用了也有很久
新年不留垃圾,一并都不要了

完,谢谢观赏

网友:
1.6元一片的那个,我是换成15Ω的,再一个不用磁吸,直接固定铁板上散热应该更好,当然我一个没用呢,这个灯有频闪的,加个电容估计能有改善

网友A:
加了红绿后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网友:
脱胎换骨  老哥这是暴改灯具啊
茶有个差不多的灯壳子还留着  当年俗称羊皮灯

网友:
厂家消化芯片库存的方式很奇特。

网友:
我怀疑那是假芯片……

网友:
昨天我也才修个大灯,本可以拍照发帖的,可已经懒了不想拍照了

网友:
还有没用的元件???电脑主板都是不减少功能的情况下尽量少元件。

网友:
有维修价值还是可以修修,我一般都是直接买灯盘替换,昨天刚用红包买了三个,过几天也带到乡下去换。

网友:
好手艺~我是直接换灯盘~

网友:
驱动留下也许还有用

网友:
其实不用再换红绿灯珠,这个灯罩也改变色温了

网友:
灯板ic还带装饰功能,好高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红绿后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肉眼看不出变化,因为红绿混合后出黄光,但是如果测光谱则会发生变化。

网友:
现在喜欢使用暖光的照明灯具

网友:
新年第一天还是要好好休息,不然感觉一整年都在修修补补

网友:
采样电阻换成33Ω后,电流应该是减少了2/3吧。

网友:
怎么还有绿色的

网友:
楼主这是直接换灯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