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的海尔燃气热水器可以达到70度,你们哪家有我厉害不

楼主(2023-01-02):
我的海尔燃气热水器可以达到70度,你们哪家有我厉害不

对不起大家了,看了评论真是五花八门啊,起先以为少部分人不知道,现在感觉大部分人也不知道很少看过吧,甚至开家电维修的老板估计很少看过吧,为此不发几张图给大家见识见识,都不好意思,也算是留个纪念吧,印象中现在热水器最高也就60度吧,我的是12年买的已经有10年了,一直没出问题,至于温度我最高也就用过50度,我不用拔毛所以70度没用过,但机器确是可以设定的,牛逼哈

楼主:
新年开始第一次发没有图片的帖子,感觉还行!!

网友A:
从来没用过燃气的,一直都是用的电加热储水的热水器

网友B:
70度?温度能设定这么高吗?

网友C:
没啥意思吧,我都是直接调到45°,不兑冷水的。

网友:
我猜测楼主的燃气热水器要么是电脑芯片坏了,要么就是温度传感器坏了。

网友:
同海尔,烧到70度是打算烫了拔毛还是啥?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70几度,差点把我烫死,就遇到一次,之后用了一年多再也没遇到过了,

网友:
非必要不要太高温度,水温越低越少结垢。

网友:
没调过,60度道是弄过

网友:
燃气的不行  水流小  ……

网友:
你把出水的流量调小一点,燃气热水器都很烫的,我家的最高可以调到65℃,实际应该不止65℃。很多人都不明白燃烧和流量之间的关系,热水器参数肯定也虚标的,流量变化的情况下同样燃烧的温度肯定不一样的,简单点就是流速低,水温就高,所以要调整的是热水器出口处角阀的开度。千万别调节进水,太低热水器就不工作了。

楼主:
大家可能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家这款真的是可调70度,说明书也是这样写的,可不是什么故障啊,就问你们见过没有,我感觉大家真没见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用过燃气的,一直都是用的电加热储水的热水器

电加热总觉得怕怕,虽说好像也没出过啥问题哈,电加热夏天还行,冬天估计够呛吧,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加热总觉得怕怕,虽说好像也没出过啥问题哈,电加热夏天还行,冬天估计够呛吧,没用过不知道 ...

电储水的热水器一定要买大品牌的,然后墙插用带漏保的那种,保证安全

网友:
反正我家是用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度?温度能设定这么高吗?

可以的,出水开小一点,但又刚好不熄火

网友:
        我曾这样用了一段时间,感觉里面结垢了,就是温度反应滞后温差大,然后用柠檬酸循环清洗后就好了,现在不这样用了,因为把一套东西都弄出来再接好管线清洗太麻烦

网友:
烧到70度是打算烫了拔毛还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啥意思吧,我都是直接调到45°,不兑冷水的。

这样最好,没有烫坏风险。我也一直这么干,避免小朋友没弄好,汤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