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神火HL55户外多功能头灯

楼主(2023-01-02):
包装及外观

使用说明

产品的参数

拆开

IC

开关,充电口

光杯

合照。

积分商城,家元兑换的。

网友:
换个大容量电池

网友:
感觉跟并夕夕几块还包邮的差不多……

网友:
我的马甲开始发帖啦,,都差不多的,其实头灯看你需求,有聚光型的,有非聚光型的,有散光的,楼主这个属于聚光型,维修我觉得还是非聚光的好点,

网友:
C口好评

网友:
上个250安时的大单体

网友:
电池容量800mAh,该不是用18650外壳套了个14500电池?

网友:
别的都没啥问题,都是电池质量不好,要用就得换电池。

网友:
头灯加暴闪功能纯粹是画蛇添足。

网友:
这个头灯镜面是玻璃,好评

网友:
外形还行吧,电池质量是关键

网友:
头灯还是聚光型比较好,爆闪有点多余

网友A:
楼主要不要俺指导你改装去掉爆闪呀

网友:
神火头灯看着不 错,比只有开关硬切两档亮度的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不要俺指导你改装去掉爆闪呀

楼主要不要俺指导你改装去掉爆闪呀

要、、、、鸟。

网友:
这是那种聚光的吧,如果能有个聚光泛光自由切换的就好了

网友:
好歹是C口的哈哈哈

网友:
比2.8元包邮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要不要俺指导你改装去掉爆闪呀

要、、、、鸟。

把你那个6脚芯片换了,淘宝去买几颗YX8254C,一定要带c的,拿回来换了后把
芯片1-3脚连通再接电源就可以了,以后你可以无忧无虑单档玩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