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电压力锅周围加一圈保温棉会影响安全吗?

楼主(2023-01-02):
我经常上班前煲汤,下午回来才喝。

长时间的自动保温,外壳很烫手,浪费电。

电饭锅有保温棉,为什么电压力锅没有保温棉?

自己加一圈保温棉会不会影响安全?

另外,我觉得发热盘的功率太大(1000w),导致搪瓷锅底有洗不掉的痕迹。想降低功率有什么好法子?

网友:
个人觉得没问题,你做的没有阻隔温度传感器

网友:
可以把压力调小一点

网友A:
保温棉,是石棉材料吧?能不用还是不用的好

网友B:
为什么不用预约功能?

网友:
能不用还是不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预约功能?

肉在冷水里泡大半天再煮不好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温棉,是石棉材料吧?能不用还是不用的好

现在都不是石棉了,跟石棉外观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温棉,是石棉材料吧?能不用还是不用的好

现在用硅酸铝纤维做保温棉。

网友C:
加保温棉,安全上讲,进水容易漏电,损坏。降低功率最简单方法就是发热盘串一二极管,直接功率减半,但电压力锅煮东西好像是计时的,应该是温度或压力到设定值开始倒计时。功率改小不知道能不能煮熟。

网友:
加保温棉般可以,但会有安全隐患。

网友D:
另加保温层效果靠不住,大功率电热板将功率也难以实现(要加2极管的也得巨大的管子和散热器),楼主最佳方案是另买专用炖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保温棉,安全上讲,进水容易漏电,损坏。降低功率最简单方法就是发热盘串一二极管,直接功率减半,但电压 ...

进水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处于高温环境很容易烤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保温棉,安全上讲,进水容易漏电,损坏。降低功率最简单方法就是发热盘串一二极管,直接功率减半,但电压 ...

串联二极管是最简单的方案,问题是:功率减半了,电表转速不变,感觉吃亏了啊。
电度表是测量它位置的电压和电流乘积,不会测量是否半波耗电。
这个问题多年以前我亲手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加保温层效果靠不住,大功率电热板将功率也难以实现(要加2极管的也得巨大的管子和散热器),楼主最佳方 ...

原来是1000w,用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小,估计不怎么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联二极管是最简单的方案,问题是:功率减半了,电表转速不变,感觉吃亏了啊。
电度表是测量它位置的电 ...

不会吧?难道接2极管后功率减半了,电能表还按全功率计量?若是如此就直接给电表一锤子吧。

网友:
我还是头一次看到有说电饭里有保温棉呢……

网友:
肯定影响安全,温升会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联二极管是最简单的方案,问题是:功率减半了,电表转速不变,感觉吃亏了啊。
电度表是测量它位置的电 ...

以前的机械电表半波不会按全波功率算,现在的电子电表不知道,你测试过吗?还有一个方法用双向可控硅斩波,电路比二极管的复杂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加保温层效果靠不住,大功率电热板将功率也难以实现(要加2极管的也得巨大的管子和散热器),楼主最佳方 ...

1000瓦平均电流不到五安,10安的二极管完全够了。以前七八百瓦的电饭煲用6安的二极管改过,很多年了都没坏,不过不是改在墙上插座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