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买了个DELixi电瓶电链锯,好难用。

楼主(2023-01-02):
买来锯柴火用。
第一次用了十几分钟,就没反应了。
商家说寄回去换一个。
换回来,用了半个小时不到,链条掉出来几次,然后又没反应了。

楼主:
第一次是锯的杉树,木质很软的。
第二次锯的是干竹子,发现很不适合,链条容易脱。

网友:
德力西工具都是小厂代工的 质量堪忧

网友:
链条要调紧

网友:
能换就不错了,现在的工具好些都是不咋的,我最近闲鱼买了两个别人手工做的气动雕刻刀,一把直接就不能用,只能贴运费退回去,没地方说理。

网友A:
他们说马刀锯好用得哇,家里简单锯锯貌似够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是锯的杉树,木质很软的。
第二次锯的是干竹子,发现很不适合,链条容易脱。 ...

链锯主要是锯活树,干木料硬度高了,拉不动呢,锯竹子用细齿手锯,马刀锯也可以,都要细齿锯条。

网友:
这种便宜货要是好用,名牌大厂不都得倒闭了?

网友:
自己做电池包吧,原配电池基本上能用不好用

网友:
锯柴火用马刀锯就行

网友:
是不链子太松了啊,拆了卖铁

网友:
前些天网上买了大焊400焊机,因为以前用蓝皮大焊的,用了好几年才坏,觉得质量还不错,同一家买了新的。
到货拆箱一瞅,我哩个去,最大电流190a,持续负载率30%!开什么玩笑!咨询卖家客服,客服说5.0焊条随便焊!真敢胡诌!客服又说,不满意可以退货!
赔了37块钱,退货!扯几把蛋,奔着便宜好用去的,啥玩意没落到手,还搭进去37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锯主要是锯活树,干木料硬度高了,拉不动呢,锯竹子用细齿手锯,马刀锯也可以,都要细齿锯条。 ...

竹子好硬,手锯累。是想改用马刀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说马刀锯好用得哇,家里简单锯锯貌似够用

便宜的马刀锯,两百以内的,不知道会不会很震手。主要锯竹子,竹子好劈,也好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宜的马刀锯,两百以内的,不知道会不会很震手。主要锯竹子,竹子好劈,也好烧。 ...

我有个大有的,如果能固定住树干那就是神器,如果固定不了,一起哆嗦吧,干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竹子好硬,手锯累。是想改用马刀锯了。

我入了一把大艺款的锂电锯,锯干的杨梅树和竹子还行啊。链条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宜的马刀锯,两百以内的,不知道会不会很震手。主要锯竹子,竹子好劈,也好烧。 ...

锯柴火工作量很大,马刀锯会很累的,而且便宜马刀锯震动也大,连续10分钟会把手磨出泡来,由于工作量大,电池更不耐用,不要再乱花钱了。电链锯适合锯柴火,你买的德力西可能比较差,建议买40伏电池的,例如芝浦的,我就买了个,力气很大,电池的续航力是20伏机器的两倍以上。拼多多上4百多元可以拿到,不算贵。关键是这个功率大,重量也大,装上电池8斤多了(小功率的通常5斤多重),看看你有没有能力用得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竹子好硬,手锯累。是想改用马刀锯了。

马刀锯也不舒服

网友:
一直相信这种电动工具都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干木头马刀锯安全好用,别用链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