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桃源客大师电压电流表头的一点小改动

楼主(2023-01-02):
@桃源客 大师前段时间开源了一系列电压电流表头,本人也跟风打了2版,最近年底放假+隔离,有时间了就焊了2套1.13版的,打算给我以前改的2个可调电源换上去,调试中发现个问题,本人这个电源电流表取电阻是共用电源限流取样电阻的,这样随着电流增加,输出电压压降明显,我这个每安电流压降0.13V,这就很难受了必须得盘它,寻思了几天才想了个方,把下图R1(原图R4)旁边圈里的接地断开,电流取样不就变成了“浮地”,这样就可以规避共地的干挠,经测试效果很理想,由于电压取样地的选点电压还会上浮个0.0几V,由此引申,别的采用运放取样的电流表头是否也可以这么改,这么改有什么弊端,希望各位路过的大佬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来学习下,这个改法不错。

网友A:
好多的铜吧,拆了卖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的铜吧,拆了卖钱

要刮开看看,是不是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的铜吧,拆了卖钱

这地场铜多,还保真

网友B:
电流增加电压减少,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地场铜多,还保真

那就尽力的拆,能拆的全拆走,好几十一斤呢

网友:
还真的是铜线哟,看地个线头发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尽力的拆,能拆的全拆走,好几十一斤呢

呃…这是在建的,遭了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这是在建的,遭了贼了

那就躲远着点,省得有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增加电压减少,还真没注意过

电源带负载都会有压降,这个表头关键是有数字电位器输出,GND电平有个风吹草动就会影响到电位器输出,再通过取样电路的放大对电压影响较大,所以个人认为这个电流通道不适合工作在共地状态

楼主:
呃,前几天梅花兄发了个贴子,说他改的可调电源断电后会失控输出高电压,今天寻思把我的电源也测试一下,打开电源,调到2.5V,接个保绿色LED,断电,上电,再断电,上电,呃,我这个断电时倒是正常,上电时不对,数控表头刚亮的时候LED会闪亮一下还是偏黄色的光,上表一量闪这一下电压将近9V(这个电源最大输出80Ⅴ多点),这不能忍,还得接着盘它,尝试数在表头上385的3,5脚对地增加510k的电阻,有所好转,但没去根,该电阻减小至220k,无效,494的2脚对地加103电容,无效,最后把494第4脚外接缓启动电容(编号好像是C16,50V1uF)换成4.7uF的,再上电测试电压不再上冲,试着分析一下,数控表头上电后单片机要复位,复位时间比缓启动时间长点,复位未完成阶段它的数控电位器输出状态是不受控制的,这时电源输出不受表头控制,把缓启动电容增大,延长缓启动至复位完成就好了。

网友(2023-10-21):
问大家一个显示屏显示的问题,不是背光的问题,就是那个文字数字一会显示一会儿消失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呃,前几天梅花兄发了个贴子,说他改的可调电源断电后会失控输出高电压,今天寻思把我的电源也测试一下,打 ...

我输出上冲很大的原因是494提前失电。。。因为是独立电源。

所以给独立电源的初级电容改大几倍。这样断电后它的能量还足以保持494工作个100MS--300MS。。也许把

网友(2024-03-02):
引用 网友C:
我输出上冲很大的原因是494提前失电。。。因为是独立电源。

所以给独立电源的初级电容改大几倍。这样断 ...

辅助电源输入端直接在大电容上取电试试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