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飞碟客无线鼠标放了6年没有用 竟然自己坏了,已补焊晶振修复

楼主(2023-01-02):
买了6年平时几乎不用,我记得2年前还实验了下,是正常的,今天实验下,坏了。

通电有启动电流,按键下也有电流变化,但就是不对码,不知道哪个电容,或者光电感应坏了
当时15元在大商城买的

晶振的一个脚焊接不良,补焊后修复完好。

里面的芯片是最低端的 2.4G

LT6900,钜芯集成电路技术有限公司(NST)

总部:无锡
主营:目前致力于多媒体处理芯片、MCU微控制芯片、RF射频芯片、电源驱动芯片的设计与开发以及系统集成与系统平台的建设与开发。
代表2.4G芯片型号:LT8900、LT8901、LT8910、TX2/RX2、LT6900、LT6901、LT6908、LT6909、LT6911、LT6918、LT6919
应用:遥控、无线键盘鼠标、遥控车、遥控门禁、无线门铃、遥控灯、无线组网、智能家居、工业和商用近距离通信、IP电话、无绳电话、机器间相互通

MX8640光电传感器

网友:
换新电池,把家里路由器关一会儿先。

网友:
电子产品还是要用起来,

楼主:
晶振的一个脚焊接不良,补焊后修复完好

网友:
幸运鼠,名字挺特别的
看照片,晶振还有热熔胶固定

网友:
电子产品闲置了偶尔就会出小问题

网友:
时间长了脱焊,电容失效都会来了

网友:
原来就是坏的吧

网友:
电子产品闲置了就会出小问题

网友:
这些电子玩意儿有时候放一段时间不用总是会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问题要收拾

网友:
不用也会容易坏。

网友:
低端货,修好也是个备胎而已

网友:
自己能修复最好了。

网友:
这次采购的晶振真好,很快就坏了,又有生意做了

网友:
6年没用,那还不被饿晕了?

网友:
电子产品放坏比用坏的几率要大点

网友:
原来是放久了没有用虚焊了

楼主:
用两节7号电池,芯片的最低工作电压是2.2V,最高3.7V

还是挺费电的,在移动鼠标时候,电流在7-10mA,静止的时候2mA

网友:
原来晶振会自震,焊脚都震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