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泉盛TG-UV2神奇故障,无法切换信道显示模式还有其他故障

楼主(2023-01-02):
多年前买的泉盛TG-UV2,前几天发现了两个神奇的故障
1. 无法切换信道显示模式
F-0-5切换DSP NR / DSP CH / DSP FR 看起来是生效了,但在显示 的时候 只显示频率模式,比如把438500设置成001信道,但无论怎么切换都显示438500,不会显示 CH001
2. 主信道输入频率后,关机再开机副信道也跟着一样了
比如当前副信道为438550,主信道输入438500了,这时候显示分别为438500/438550,但关机再开机后则两信道都显示为438500了。
  但也不是每次都这样,比如副信道在106800,主信道输入438500后再关机开机,则显示正常
好神奇的故障
最后,我不是黑台,BH3BFM

网友A:
我没有你这款,但是我这边一种老旧的建武,也有类似故障,按按键喇叭都会哔哔的响,但是没有任何实质动作,查了网上说是eeprom写入次数太多,写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你这款,但是我这边一种老旧的建武,也有类似故障,按按键喇叭都会哔哔的响,但是没有任何实质动作, ...

我这也没怎么用啊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感觉像eeprom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恢复了,但也没效果,唯一的效果就是把里面存储的一堆信道信息搞丢了

网友(2023-07-29):
用写频线试试呢,DE BG6AWM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