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开机后风扇转停转停反复 主板是技嘉H61M-DS2

楼主(2023-01-02):
主板是技嘉H61M-DS2,原来用的正常。

现在换了一个CPU,装到机箱里面,开机后,CPU、电源和显卡风扇转一下停一下,然后不断反复,没有报警声音,屏幕也不显示。CMOS电池放电不管用。电源,内存和CPU换了也不管用。
请教大家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A:
检查内存槽,有可能是内存接触不良,我用人民币叠两次来擦拭内存金手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内存槽,有可能是内存接触不良,我用人民币叠两次来擦拭内存金手指。 ...

试了没有效果

网友B:
也就是说,要楼主换个电源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要楼主换个电源试试吧,

电源正常,也换过试了

网友C:
上e3v2?确认下当前bios是不是已经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e3v2?确认下当前bios是不是已经支持

原来用的i3-3220,换成G530也不行

网友:
CPU内存主板拆了再重新装进机箱

网友:
你可以试试,用回原来的cpu,把bios刷到最新,不是技嘉的所谓智能软件自动刷bios,是用刷bios的工具,手动刷一次,因为智能工具很智能有可能告诉你bios是最新的不给你刷

技嘉的双bios有时候就是这样,只要出错就会自动回复,但是又不能完全恢复过去,造成bios错误,我从原来785芯片的到现在手上的b85都有出现过这个bios恢复错误的问题,只能自己手动强制刷一下bios。

网友:
风扇转一下停一下,目前维修过的机器,大多数都是内存或内存插槽有问题,引起的!~如果内存和内存插槽都检查过,而且是换过CPU,建议是楼主把CPU拆下来,看看座子是不是进灰了,或者有引脚歪了!~

网友:
重刷bios,技嘉的通病。

网友:
替换发。、、先换回原来 CPU..在看内存  显卡~》

网友:
换个主板

网友:
技嘉H61M-DS2同型号同故障飘过,我的检查后发现是内存槽的问题,只插内侧一条就正常,插2条或外侧一条就出故障

网友:
关注解决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