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净水机增压泵工作电流、额定电流与电源匹配关系

楼主(2023-01-02):
DIY净水机,增压泵才到货,问题就来了,卖家说400G增压泵工作电流2A,用3A电源即可,看了宣传页确实是2A。

我考虑以后升舱600G,特意把电源选大一点4A,结果增压泵一到货,尼玛···

电流怎么变3.2A-3.8A了··今天就被迫挖一挖增压泵铭牌。

增压泵电流直接关系到电源匹配,电源功率配小了电源容易烧,电源配大了浪费资源,电源稳中略大才是最佳方案。
那么增压泵铭牌上的工作电流、额定电流又是什么意思,电源匹配应该看哪个参数?
1、工作电流
指在额定压力下80psi下的运行电流,正常情况下增压泵是按这个电流工作。

2、额定电流
传统意义的额定电流就是指设备在额定工况下(80psi)的电流,本来应该等于上述的工作电流。
但是查阅了柏繁电气官网,发现产品介绍中提到了封堵电流,并没有额定电流。结合产品页面上的工作电流、封堵电流几乎是1.25倍关系,而封堵电流就比较好理解了,在水路封堵情况下增压泵运行电流,同样会有一个封堵压力,也就是增压泵最高运行压力。

在回过头来结合产品铭牌数据分析,400G增压泵工作电流3.2A,额定电流3.8A,那么可以推测,3.8A就是官网的封堵电流。
3、电源匹配
拿400G增压泵为例,工作电流3.2A,封堵电流3.8A,虽然设备正常工作电流是3.2A,但是净水机停机时水路几乎接近封堵工况(关闭水龙头),所以增压泵会有短时间运行在封堵工况,也就是3.8A。所以电源匹配应该以增压泵最大电流考虑,也就是额定电流或封堵电流。
另外高低压开关只是提供一个触点信号,忽略其电源消耗,进、出水电磁阀在电路中是与增压泵串联,并不增加电路中电流。所以整个净水机工作电流等于增压泵工作电流。
当然,如果有控制板,控制板需要考虑一定功耗。从产品线页面介绍,功耗小于5W(说实话这个功耗感觉高了),按5W计算,折算为24V 0.21A。

净水机总计工作最大电流为4.1A,所以电源选择5A为宜。
那么问题来了,我的4A电源怎么办?

新手DIY 400G 反渗透机作业
净水机增压泵工作电流、额定电流与电源匹配关系
净水器组装测试及经验总结
美的反渗透净水机拆解分析简评

网友A:
不用纠结,一样用

网友B:
带载启动电流恐怕远远不止4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纠结,一样用

用时可以用,就是不耐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载启动电流恐怕远远不止4安

如果考虑启动电流,峰值一般是几倍工作电流,那就没得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考虑启动电流,峰值一般是几倍工作电流,那就没得算了···

开关电源如果经受不起最大电流就会保护或者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如果经受不起最大电流就会保护或者炸管

这个问题讨论下来就长了,开关电源过载能力确实比老式线圈电源低,但也有峰值功率,不然电机类负荷启动电流都是几倍额定电流,3A的泵就得选10A以上电源,那没得玩了。
就好比台式电脑电源,有些就会标准额定250W,峰值400W···

网友C:
4A直接用,电源也是有一定余量的。用坏再换新的,直接换新的你不觉得浪费吗?

网友D:
谢谢科普,以后选购时要注意这些余量

网友E:
正常的纯水机没有封堵状态。水龙头即便关闭,浓水排水口也是对空排水的。另外壳体没有那么好的刚性,空气也不会完全排光,泵出口的缓冲也足够好。
电源能不能用两可,如果保护功能完善且速度快的话, 即便是8A的电源,也可能开机即保护,要按电源厂家推荐那得额定电流×4才能保证电机正常启动。
反正已经买了,那就实测下能不能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4A直接用,电源也是有一定余量的。用坏再换新的,直接换新的你不觉得浪费吗? ...

4A电源勉强可以用,但是不保险,安全起见5A电源最佳。现在只有先用着了,还没有使用,要换电源也就是退货重新下单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科普,以后选购时要注意这些余量

某宝很多400~600的400G组装机,电源大部分配的3A,这明显就是小马拉大车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纯水机不会工作在封堵状态下的。水龙头即便关闭,浓水排水口也是排水的,所以没有这个状态,除非机器坏 ...

有道理,但是水龙头关闭,只靠比例阀排水,增压泵压力会升高,运行电流必定会大于正常工作电流,小于封堵电流。
选择电源容量时量化分析还是要看封堵电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但是水龙头关闭,只靠比例阀排水,增压泵压力会升高,运行电流必定会大于正常工作电流,小于封堵 ...

    刚才的回复我修改了一点。
    塑料壳塑料管和空气的存在,即便所有出水口都堵上,压力上升也没有那么快。而封堵压力是175psi(1.2MPa),而400G反渗透的工作压力大约0.5MPa,很难有机会打到封堵压力。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但是水龙头关闭,只靠比例阀排水,增压泵压力会升高,运行电流必定会大于正常工作电流,小于封堵 ...

我记得是泵的负载越大电流越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才的回复我修改了一点。
    塑料壳塑料管和空气的存在,即便所有出水口都堵上,压力上升也没有那 ...

话是这样说,但是电源选大不选小,按工作电流选电源可靠性低。厂家把封堵电流标注成额定电流,估计是有意让人们按额定电流选电源容量,正常情况设备看的额定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是泵的负载越大电流越小啊

不会哟,那空转电流最大?不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的纯水机没有封堵状态。水龙头即便关闭,浓水排水口也是对空排水的。另外壳体没有那么好的刚性,空气也 ...

我家美的400G净水器,就是测试了工作电流才2.6A,我才配的4A电源。测试启停电流有小幅度上升,也就2-3W范围波动,不过我的功率测试设备精度有限每秒刷新,要准确数据得有示波器的同志上作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是泵的负载越大电流越小啊

你说的可能是离心泵的特点,离心泵一旦出口堵上,那么里面的水就随着叶片一直转不会被甩出去,电流会变小,但并不是全程负载越大电流越小。
这个泵是隔膜泵,如果出口堵上,里面的隔膜也是使劲怼,只是有个泄压的通道会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可能是离心泵的特点,离心泵一旦出口堵上,那么里面的水就随着叶片一直转不会被甩出去,电流会变小 ...

很赞同“并不是全程负载越大电流越小。”这个观点。我对这款隔膜泵的原理不太清楚,我的理解是只要不是工作在堵转下电流是不会很高的,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