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拓牛TC03智能垃圾桶,看看不能自动打包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3-01-02):
有一个使用了一年的拓牛TC03智能垃圾桶,最近发现自动打包功能出问题了,不加热融化垃圾袋,打包就关机,怀疑电池出了问题,拆开看看。

拆开下面这两个螺钉,向下拉面板就拆开了,

电池是用两个螺钉固定的,这是拆下电池以后的样子,

这是自动开大盖的机构。

这是主板,

拆下来的电池,

用内阻测试仪测试一下电池内阻,电池内阻有点大。

用美工刀沿着缝隙划开电池盒的连接处打开电池盒,三节18650电池才2000mAh,

电池保护板有点复杂,

决定更换电池,不清楚断电以后会不会锁住不通电,

按照更换笔记本电脑电池电芯的方法,先把新电池并联到旧电池上面,

然后再断开旧电池,

测量输出电压是12.1V,看起来更换电池以后是正常的,
把新电池盒用胶带固定到旧电池盒上面,再用螺钉固定旧电池盒,

打包功能恢复正常了,但是打包以后又没有反应了,手工关机再开机就恢复正常了,先这样用着吧。

测量拆下来的旧电池内阻是正常的,看来不能带保护板测试电池的内阻。

这是充电之前测量的新电池的内阻。

网友:
这个居然也智能化了

网友:
好复杂的垃圾桶,可是有时候简单的东西反而好用

网友:
长一次见这么高级的垃圾桶

网友A:
就换个电池而已,太夸张了,这种是最基础的12V电池保护板,不会锁的,某宝一堆店都在卖同款类似的保护板

网友:
这垃圾桶高级

网友:
还是简单的东西好用!

网友:
好高级的垃圾桶

网友: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原来垃圾桶还可以自己打包……
感谢分享

网友B:
高科技啊   要用他的塑料袋把?

网友:
本来也想买智能垃圾桶的,看到你的坏了就不想买了,哈哈

网友:
看样子,老电池寿命也没有到,是三节2000mah串联成11.1v,电池容量还是2000mah呀,是不是没有充足电呀

网友:
不错很好,第一次见到内部构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科技啊   要用他的塑料袋把?

特制的垃圾袋就象一个折叠的薄膜塑料粗管,打包时通过机械收口,再通过电热丝加热熔化塑料粘接切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换个电池而已,太夸张了,这种是最基础的12V电池保护板,不会锁的,某宝一堆店都在卖同款类似的保护板 ...

如果三节电池里面有一节出问题了,保护板会阻止充电和放电吗?

楼主:
这个垃圾桶的常用功能是自动开关上盖,当把手伸到垃圾桶顶上的红外传感器附近时上盖自动打开,放垃圾时如果手一直不离开红外传感器就不会关闭盖子,当红外传感器附近没有红外线以后3秒自动关闭上盖。
打包功能有点复杂
如果垃圾桶不满,按住侧面的打包按钮二秒以上,垃圾桶发出滴滴声开始打包,自动收紧袋口加热垃圾袋粘合切断,打包以后打开大盖,发出滴滴声提醒取出垃圾袋,取出垃圾袋以后自动关闭大盖,然后自动把垃圾袋拉出铺满垃圾桶,发出滴声可以继续使用。
如果垃圾桶满了,按住侧面的打包按钮二秒以上,自动打开大盖再收紧袋口,可以看到红热的电热丝加热垃圾袋粘合切断,发出滴滴声提醒取出垃圾袋,取出垃圾袋以后自动关闭大盖,然后自动把垃圾袋拉出铺满垃圾桶,发出滴声可以继续使用。
估计垃圾桶底下有传感器,可以感受到垃圾袋是否已经取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科技啊   要用他的塑料袋把?

必须用专用的垃圾袋

网友:
怎么高级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