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七彩虹1060烈焰战神维修求助

楼主(2023-01-02):
朋友的电脑坏了拿到电脑店维修说是电源盒显卡都坏了,在那边只换了个电源,显卡说修不好就拿回来了,后来电脑拿给我说让我帮忙装个系统,坏的电源和显卡也拿过来了,电源测试了一下正常,怀疑显卡也没问题(可能无良商家骗为了让更换配件才这样说的),随即对显卡也进行了测试,上电无显示,系统下也没有发现硬件,显卡是七彩虹1060烈焰战神S-6GD5,拆开后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有维修痕迹,好像被拆了电感,后来网上找了图片对比发现果然少了两个电感,但是不知道两个电感的型号,想求助下论坛的大佬帮忙告知一直这个位置电感的型号或者可以代换的型号

网友A:
直接一点焊锡连接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一点焊锡连接起来

这也行?就不怕炸鸡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一点焊锡连接起来

直连起来害怕把问题继续扩大.........

网友B:
打一下表,多半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一下表,多半接地了。

测了一下是3.3v的供电

网友:
打一下对地值

网友C:
不是吧,起码要测量一下对地阻值,有没有短路等,没有才连上就可以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起码要测量一下对地阻值,有没有短路等,没有才连上就可以试了

对,先用测一下金手指和焊点阻值,确认没问题才可以连

网友:
能修显卡的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先用测一下金手指和焊点阻值,确认没问题才可以连

找了电路图上面写的磁珠电感,装上了两个后显卡测试是正常的,朋友遇到黑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起码要测量一下对地阻值,有没有短路等,没有才连上就可以试了

找了电路图上面写的磁珠电感,装上了两个后显卡测试是正常的,朋友遇到黑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