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G9 3.5W LED玉米灯

楼主(2023-01-02):
偶得数枚小LED,体积小巧,后来才知插头是G9,其中1个点数十分钟,坏了,拆之

白色插头部分是陶瓷,粘得很紧,强拆如下

PCB是插在瓷壳内的,88个LED贴在瓷壳外,方便散热
拆出板子发现芯片周边发黑了,

手画下电路图,用了两个芯片,因没查到资料,
猜测如下,U1控制对电解充电,U2作恒流驱动,
不知是工作在线性模式还是开关模式,
有懂的大神帮看看~~

另外测了支小小个的,32LED,功率接近2W,
发现在174V电流约14mA,电压再调高到240V,亮度看不出变化,
但功率从1.29W升到了2W,怀疑电压越高,功耗越大,效率变低。

网友:
这种散热比较困难

网友:
g9g4系列好像都有点贵,你拆坏了可惜了,完全可以修的

网友:
用上陶瓷壳,用料可以啊!

网友:
线性恒流源的,相对还可以。

网友:
看电路,似乎还不错的灯

网友:
太密集散热不好

网友:
这散热就是焖烧

网友A:
没用过这种接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种接口的

G9接口一般是卤素灯泡,现在都是用led灯泡代替卤素灯泡,省电

网友:
第一次看见拆玉米灯的

网友:
软质灯带,散热性能不会好,才点亮就坏了说明质量也不行

网友:
把体积搞小,散热是问题,坏的快。

网友:
看芯片附近变暗应该是线性方案,有一种200赫兹开关方案利用部分正弦波。多数好的是电感高频开关恒流方案,有些金属壳灯具要求隔离方案。

网友:
灯珠排的太密,散热是问题。

网友:
做工还不错,这种灯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G9接口一般是卤素灯泡,现在都是用led灯泡代替卤素灯泡,省电

g9一般是汽车用的吧

网友:
灯珠够多,散热就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