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山寨电扳电池手保护板

楼主(2023-01-02):
我拆开发现缺少mos管 和电阻 ,我可以加上这两个吗?

网友A:
不用加 电扳手功率不大 加上之后有些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加 电扳手功率不大 加上之后有些浪费

要是换亿纬动力电池2500后也不用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换亿纬动力电池2500后也不用加吗?

没必要 除非你这电池要放到电锤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 除非你这电池要放到电锤上用

谢谢知道了

网友:
电池如果体质不好,盲目添加只会自寻烦恼。

网友:
既然这样设计应该有这样的道理

网友:
功率设计、电池性能等都考虑过了,不用折腾了

网友:
如果有闲置的可以加上

网友:
除非你能找到型号一模一样的,否则加了没好处,因为内阻不同,如果新加的内阻小,那么电流都走新加的这颗走,导致烧掉,如果新加的内阻大,那么电流还走以前的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