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被误杀的机顶盒cm201-2,故障是开机显示然后红屏然后灭屏

楼主(2023-01-02):
移动的机顶盒cm201-2
故障是开机显示然后红屏,然后灭屏
由于有备用的放那10多天才拆开看看

海思的芯片1加8的内存,已经刷了第三方系统

拆完想起来电源没测,

测电源没输出了,机顶盒误拆

十年了,实际使用两三年吧

明显的主滤波电容怀孕了
400v10uF的,手里只有4.7uF的,研究研究两个并联

这样放,然后打胶

安好测试输出正常

插机顶盒上机顶盒也正常了

机顶盒被误杀了,所以修啥一定要先测好,先从简单的开始,因为刚开始是红屏一点一点灭,所以怀疑hdmi输出或者cpu虚焊什么的,想复杂了
补偿下机顶盒,给他换块大点的散热片,直接往上一放,壳子就把他压紧了

没图片了

网友A:
像是翻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翻心电源

应该不是,虽然只这两年使用,但是是给老年人用,一天24小时机顶盒不关机的用,只关电视

网友B:
对的,刚开始你怀疑hdmi和cpu是对的,可能你就是想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刚开始你怀疑hdmi和cpu是对的,可能你就是想复杂了

确实是,有时候就忽略最简单的

网友:
幸好还是修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新年快乐~

网友C:
电源发热有些大,电容鼓包。

网友:
对,先从外围简单的确认好坏,以前也误杀了一块主板,可惜救不回来了

网友:
确实,应该先测供电,绕了一圈

网友D:
软件都还能用么,有些软件不断提示更新,不然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都还能用么,有些软件不断提示更新,不然不能用。

可以用啊,电视家用酒店版,或者会员破解版,再一个就是看点播的软件,叫,小苹果影视,还有明日影视,好像是这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发热有些大,电容鼓包。

确实是,板都烤糊了

网友:
板都糊了,电源发热量不小!!

网友:
查出来了就行……

网友:
发热大,电容鼓包

网友:
好在没有彻底误杀,还能再看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