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 高压差分探头。

楼主(2023-01-02):
SCH 和PCB见lceda,
HV differential probe 高压差分探头 - 嘉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oshwhub.com)

电路参考了 High-Voltage Differential Probe - Circuit Cellar 文章。
运放使用的是手上拆机的AD8021.
使用一节14500 锂电池供电。用了一个充电和电池管理模块。
一片3.5转双9V升压模块,一开始用的事3.5转双5V,但是正负5V电压差异太大。手工修改模块取样电阻,电压上升到8.5V,后面加了78L05和79L05稳压。

0版的PCB 有小错,手工加了78L05 和79L05,有飞线。

lc开源的PCB修改了,但是没有打板验证

外壳是网上买的。安装螺丝的塑料柱子有点高,剪掉了一半。

实测 带宽,X100时为25MHz左右,X10时只有10MHz。

网友A:
你这C口没捅好啊……赶紧重新捅过

网友:
刚在外面看到怎么把c口弄好。不过我是来欣赏楼主的大作的。

网友B:
这种高压探头不讲解一下?
至少讲一下工作原理、电路结构、能测量到多少电压、怎么与现有示波器连接嘛,一上来就叫我们直接去英文网站看资料?

网友C:
省了好几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省了好几千

去年双十一,国产麦科信的100MHz差分探头只要一千三四

网友E:
升压模块在哪里买的,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C口没捅好啊……赶紧重新捅过

自己用,将就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高压探头不讲解一下?
至少讲一下工作原理、电路结构、能测量到多少电压、怎么与现有示波器连接嘛,一 ...

英文网站打开后鼠标右键选翻译,翻译得内容基本上能看懂。电路图是模拟电路,有运放基础知识就能看懂了

网友:
DIY 高压差分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升压模块在哪里买的,什么型号?

升压模块是TB买的。搜索"DC-DC升压模块 单电压转正负电压 正转正负双电压±5/9/12/15V"  选择+-9V的

网友:
又是一个专业牛人

网友:
好东西,以后方便了很多,示波器极其重要的附件之一

网友F:
最后一张图楼主测的什么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后一张图楼主测的什么波形

15V 正弦波信号,用示波器普通探头(蓝色)和差分探头(黄色)对比

网友(2023-07-07):
引用 网友D:
去年双十一,国产麦科信的100MHz差分探头只要一千三四

非常不地道,这个公司在亚马逊上常年都是100多美金,国内贵3到4倍,不知道怎么个心态

网友G:
问一下,高压差分探头是用在什么地方?差分线不是一般都是几百mV的压差吗?

网友(2023-09-09):
不错,我也准备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一下,高压差分探头是用在什么地方?差分线不是一般都是几百mV的压差吗? ...

用来测试高压,超过安全电压的地方,例如开关电源初级侧,电机驱动逆变器,光伏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