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装个飞利浦PT786电动剃须刀

楼主(2023-01-02):
拆时没拍照,所以就凑合水一帖了

全家福

内芯上盖,这塑料壳的细节,挺养眼

内芯主板

底壳+电机+电池+主板

电池规格:14330

3.7V锂离子充电电池
标称570毫安

充电口连接器

充电口内

充电口外

电机

抽出,180电机,剃须刀的常用电机

减速+齿轮可向下小幅度移动

一圈白的材质是橡胶,密封,防水

气压平衡孔?

上下盖合体,各卡扣,密封胶条,完美契合

外壳后盖

放入

外壳上盖

注塑模具很好啊,细节嘎嘎好

把内芯装上壳,卡得结结实实

各卡扣,定位柱设计得很好

上机壳

核心部件,刀片

整机共三颗螺丝

完~

网友:
看着大概外观和我的飞科差不多

网友:
谢谢分享~新年快乐~

网友:
正品飞利浦电动剃须刀,做工不错。

网友:
拆完防水是个问题

网友:
不错,防止漏水

网友:
看来这大牌子的,内部真的不错,只用过2、30元的

网友:
大牌产品,看着不错,价格不便宜!

网友:
看图片还以为前天我拆的飞科,不同的是一个镍氢一个锂电

网友:
2级防水,做工很好

网友:
飞利浦剃须刀还是可以的

网友:
做工非常好了。

网友:
这种一般用的是镍镉电池吧?

网友:
飞利浦锂电价格都挺高的。

网友:
飞利浦剃须刀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飞科的设计跟这很像,区别是镍镉电池

网友:
飞利浦pt和at系列里面内脏差不多,不过越来越缩水,刚开始全尺寸sony14450后来缩短到你这个长度的再后来不是大法的电芯了都是国产14430

网友:
这玩意可以用很多年的

网友:
以前拆过飞利浦电动剃须刀,关键是无法严丝合缝的装回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