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大佬们,谁帮帮我,我烧录开心果老哥的点焊机烧录失败

楼主(2023-01-02):
帮我看看行吗,图一, 按照顺序, g 3.3 tx rx
他俩互换, 然后烧录器就滴滴的响(图二) 然后链接电脑 ,串口自动识别, 点选择程序文件,然后下载, 结果烧录失败,我中间哪里弄错了还是?

楼主:
插上烧录器然后蜂鸣器一直滴滴滴的响 我以前没用过stc谁帮帮我可以吗

网友:
stc下载失败一般是单片机型号错误/串口错误

楼主:
烧录时 最后一个数码管在闪  但是就是一直下载失败

楼主:
还有 烧录时候蜂鸣器一直响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不要装光耦,装了烧录不了,点下载再接线,或者接了线点下载后断开gnd再接上

网友A:
饭一口一口吃。先找一个STC12C2052AD 这类DIP封装的单片机,练习STC-ISP下载。有了经验再去试你的板子。
一般来说,下载不成功大都和复位有关系。没有复位电路,可以先点击“下载”,再把单片机上电。
当然多年没用STC,现在直接支持USB下载的应该没这些问题了。

网友:
试一下6楼的方法,烧录的时候,那几个引脚最好不要受干扰。

楼主:
还是这样, 就是烧录失败,我把光耦拆了,还是不用,    插上烧录器就滴滴响,能不能是我还没有焊接mos管的原因呢     谁做过开心果大师的点焊机帮我一下吧    研究好几天了自己

网友:
蜂鸣器是有源的吧?上电不受控会乱响,这个正常,stc下载不了看看复位,上电时候进入烧录状态的管脚拉低没有。或者把VCC先不接,先点下载然后再把VCC插上试试

楼主:
对了  烧录不上是不是我没有升压模块的问题?这个模块是单独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饭一口一口吃。先找一个STC12C2052AD 这类DIP封装的单片机,练习STC-ISP下载。有了经验再去试你的板子。
一 ...

好的,谢谢老哥,不过好像不是光耦问题   打赏了

网友:
玩程序的都是高手,这玩意有没类似串口连接的设备那样,测试连接读取这样来确定连接是否有问题?

楼主:
能不能是因为我没有给控制板上mos管的原因!?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
建议沉下心来,先看看视频中的基础课程,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这个课讲的很好,花上2个小时学习一下,总比到处求助强,自己学到在电子这行早晚能用到

网友B:
六楼说过了哦。怪你不仔细,点下载后,拔下下载器的4根线,在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楼说过了哦。怪你不仔细,点下载后,拔下下载器的4根线,在接上。

我是直接拔了烧录器, 然后又插电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拔了烧录器, 然后又插电脑

直接拔烧录器和拔线是不一样的,点烧录再插线是解决没有复位的问题

网友:
1,串口有没有正常识别,2,断开单片机外围电路直接最小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拔烧录器和拔线是不一样的,点烧录再插线是解决没有复位的问题

哦哦懂了,那我拔线试试